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电池保护是不是过放?

楼主(2014-04-09):
V977
电池
悬停飞到保护,是不是过放了?
两个循环了,对电池有啥影响没?
充电时,
充电器
接500MAH的USB口和2A的USB口,对充电有啥影响不?
充电器的电流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A:
你就跟我那个邻居家小孩一样,玩到马达转不动才收手

网友B:
我飞几次完全保护下来的,量电压还有3.4V ,锂聚合物电池只要不过放到2.75V就没事,一般都会在3v左右关断,个人认为对寿命没影响

网友C:
我每次都是飞到保护,厂家说电压接近3.15时接收机会控制电调降低输出功率,基本能保持悬停,但是只有一降落再推油门就不会再次启动了,换电池继续上,ok

楼主:
既然做了保护,那就放心了。

网友D:
有保护,就不会过放,放心啦,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