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19 用720P60FPS拍摄,锯齿现象巨明显!快疯了!

楼主(2014-04-09):
HD19 用720P60FPS拍摄,锯齿现象巨明显!快疯了!

网友:
说什么???果冻?

楼主:
没看出图像边缘的"锯齿"吗?

网友:
像素不够就有。。。。。。

网友A:
我的HD19感觉不是这样的效果呀!是不是楼主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D19感觉不是这样的效果呀!是不是楼主的设置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
我刚开始用时似乎没这个现象,自己设置之后就这样了!但试了所有的设置,还是这样!

网友A:
我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设置问题,而是你把镜头变焦了。HD19镜头哪里可以左右扭动的,你看着视频自己调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明显天气情况也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不是设置问题,而是你把镜头变焦了。HD19镜头哪里可以左右扭动的,你看着视频自己调 ...

谢谢回复!是换过镜头和镜头座,但换回原镜头锯齿问题依旧,之前有台别的型号的机子也这样玩过,但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天气情况也不行吧

对,阳光天也是如此!谢谢回复!

网友C:
HD19的镜头是不能随便换的,一般的CCD前边都贴了一片红外滤片,而HD19的红外滤片是贴在镜头后边,换过之后,光线不足的情况下,画面整个泛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19的镜头是不能随便换的,一般的CCD前边都贴了一片红外滤片,而HD19的红外滤片是贴在镜头后边,换过之后 ...

的确如此

网友(2014-05-22):
我的镜头炸坏了。有单独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