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到977有温飘

楼主(2014-04-09):
大家有这个问题不!还是我的机子问题,动力一般!像大家说的一样!想飞3D,那肯定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我的没有温漂啊 所谓很不错的。动力我感觉应该是螺距小的原因吧。我觉得也是没有我的nana cp动力强劲

网友:
怎樣子的溫飄?懸停時機子會慢慢正旋或逆旋?很明顯?
我的是沒甚麼感覺有溫飄,也許有一點點,但是完全感覺不出來,應該算是震動造成的

网友A:
这机机是用来练习3D的,练习过程中就算有轻微温飘也基本不会感觉到,刚到手是用悬停飞过一次,没感觉有温飘,大家普遍反映的是3D时锁尾勉强够用,温飘对新手悬停有些许影响,就算有也可以微调的嘛!

楼主:
6D就没有!可能是为了3D更好的锁尾!不过翻的时候是真的没有摔尾

网友:
校正一下遥控器就好

楼主:
顺时针,很大!我调微调到左完好点!不想微调在中间那么明显

网友B:
我的没温飘,锁的挺好,倒飞还能脱空5秒

网友:
三轴锁的很好,翻起来锁的很不错,但是977的尾电机今天歇菜了,开3d就锁不住,貌似出勤太多,受不住了,最担心的是主板陀螺仪的问题,有待验证

网友C:
轉 mode 要重設尾舵中立點,樓主也可試試重設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 mode 要重設尾舵中立點,樓主也可試試重設一次

怎么设置法

网友:
說明書第 10 頁有詳細介紹搖杆中位校正方法,將方向微調向右撥同時打開遙控器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没温飘,锁的挺好,倒飞还能脱空5秒

不知道‘脱控’是什么意思? 是关闭遥控后,飞机能继续稳定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脱控’是什么意思? 是关闭遥控后,飞机能继续稳定悬停?

网友:
温飘,什么情况,我的很好啊

楼主:
按摩友情况的调试尾巴正常了!!我发现遥控只有一格电的时候不可以飞!会失控!不过这机真的很耐炸!我玩过所有的小机中最耐炸

网友:
977就是一只小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脱控’是什么意思? 是关闭遥控后,飞机能继续稳定悬停?

就是双手不动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