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便宜实用的6s充电器,谢谢~!

楼主(2014-04-09):
新手入魔,求推荐一款,带放电功能的,谢谢!

网友A:
楼上说法正确,冲6S电池,还带放电功能,A6比较合适,电池多还可以搭配充电保姆,最多8块电池都插上,挨个充满后停止,放电也是挨个放完后停止。有充电保姆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法正确,冲6S电池,还带放电功能,A6比较合适,电池多还可以搭配充电保姆,最多8块电池都插上,挨个 ...

保姆那是相当的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法正确,冲6S电池,还带放电功能,A6比较合适,电池多还可以搭配充电保姆,最多8块电池都插上,挨个 ...

B6AC怎么样呢……?
正在入门已经大大超出预算了,能省点算点……

网友B:
B6 以后急死你,除非你有大把闲时间,或者就一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 以后急死你,除非你有大把闲时间,或者就一两块电池。

嗯…… 6块电池一起充满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B6AC怎么样呢……?
正在入门已经大大超出预算了,能省点算点……

要玩航模这个,建议有些东西最好一次到位,你如果以后永远只打算冲6S3000MAH以下电池,B6也不错。B6冲6S电池最大充电电流2.2A,如果冲6S10000MAH电池,一块要冲多长时间,你可以自己算算。冲锂电池,充电电流一般是按2200MAH的2.2A冲,俗话说1C电流充电。我当初没有经验,充电器弄了一大堆,最早冲3S的那种,B6,后来还是觉得A6比较合适,所以买了A6.只买A6呢,也就3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玩航模这个,建议有些东西最好一次到位,你如果以后永远只打算冲6S3000MAH以下电池,B6也不错。B6冲6S ...

我也就打算一直玩玩450级别的,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池吧……就算入大机机也是几年后的事了……
如果是6s 1300mah电池按2.2a充电,充电时间是不是1300÷1000÷2.2=0.59小时呢?是这么算的吗?
还有如果是6块一起同时充的话是要再乘以6的时间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就打算一直玩玩450级别的,用不了那么大的电池吧……就算入大机机也是几年后的事了……
如果是6s 13 ...

如果你是用作外场要不停的飞450的话,充电器的功率要等于或大于450的耗电功率才行哦,先算算你的飞机耗电功率再选择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用作外场要不停的飞450的话,充电器的功率要等于或大于450的耗电功率才行哦,先算算你的飞机耗电 ...

嗯…… 我这没人一起玩…… 估计也不会玩一整天吧…… 几块电池玩玩回家就好了…… 嘿嘿……

网友:
B6 大容量的旧电池,要好几个钟头,我试过充一天只充了一个的。

网友D:
买b6以后你肯定要换,我敢保证,除非你早早退魔

网友:
a6 或者bc168 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两个 b6对电池不太好 而且速度太慢。a6和bc168是主动平衡 b6是被动平衡

楼主:
嗯,感谢各位提醒,本来都下单了,申请退款了,卖家郁闷了,嘿嘿……挺过意不去的……

网友:
有钱 以后长期玩 就买A6 或者A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b6以后你肯定要换,我敢保证,除非你早早退魔

就a6吧…… 多谢教诲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b6以后你肯定要换,我敢保证,除非你早早退魔

问一下只玩450级,a6充电器电源有没有必要上30A的呢……?还是10A的就够了呢…… 电池的充电电流按5A算,按功率11v电源10A就够了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b6以后你肯定要换,我敢保证,除非你早早退魔

买a6,电源有没有必要买30A的呢?还是10A的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a6,电源有没有必要买30A的呢?还是10A的就够了……?

如果只用2A左右的电流充电,和B6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吧;肯定30A啊,大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只玩450级,a6充电器电源有没有必要上30A的呢……?还是10A的就够了呢…… 电池的充电电流按5A算, ...

你是总体5A,我们说的A6上的5A还是6A都是单片的,每个s都是这个电流,所以你想想一共10A,单片多少A啊?
30A的话,6s,最多单片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总体5A,我们说的A6上的5A还是6A都是单片的,每个s都是这个电流,所以你想想一共10A,单片多少A啊?
...

没个s都5A,那一块6s电池充电电流30A?! 不是这意思吧…… 应该是整块6s电池用5A充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个s都5A,那一块6s电池充电电流30A?! 不是这意思吧…… 应该是整块6s电池用5A充电吧……

是每个s

楼主:

那一块6s电池充电电流加起来达到30A?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一块6s电池充电电流加起来达到30A?

是的,如果你只用10A的电源,显然不够,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充电超级慢,我现在一共8个4s 2600电池,用保姆5A充电,大概2小时左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如果你只用10A的电源,显然不够,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充电超级慢,我现在一共8个4s 2600电池,用保姆5 ...

嗯…… 明白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