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悬停+对头倒飞悬停新手准备入450,求指点,看中T-REX450L 3S版

楼主(2014-04-09):
飞了一年多mini和120了,因为也没怎么飞,目前还处于基本几面悬停,加不算很稳定的对头倒飞悬停。
估计忍不住多久也想入450了,不知道应该选什么机型?飞越好像都说精度不行需要到处补。

预算大约也就3000左右吧,手上有D10+601,亚托好像看起来下面这款还可以,各位给点建议哇,等我脑热的时候好有个谱

T-REX450L DOMINATOR 高級套裝版(3S)

查了下配置如下
●T-REX 450L DOMINATOR 空機套件組 x 1
●3GX無平衡翼系統組 x 1組
●325D 3G碳纖主旋翼 x 1組
●RCE-BL45X 4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 x 1組
●460MX無刷馬達(3200KV) x 1
●DS416M 數位伺服器 x 3
●DS525M 數位伺服器 x 1

价格3200多好像,

楼主:
你卖机的么

网友A:
好机是不错,我感觉还是弄个杂交的450比较好,450L还算是480的飞机了,你预算3000元,这个飞机的陀螺是3gx,你没调过,估计还是要换,又是开销。自己配可以选215+515舵机组合,现在也便宜了,还耐用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建议如下:
1. rx 601不建议上直机!
2.机型如果暴力还是选X3,  好看选450L
3.如果不是外观控,建议飞越450DFC, 骚气的橘色配绿色尾桨,配置215MG*3,铂金40A, 花牌3980KV, 直齿13T, ds525锁尾,K8,rx1002接收,这个是经济型配法, 2200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机是不错,我感觉还是弄个杂交的450比较好,450L还算是480的飞机了,你预算3000元,这个飞机的陀螺是3gx ...

最具实际意义的建议。

网友B:
7楼第三条才是正道,即便选了亚拓一般配件还是会用飞越之类的,毕竟原装零件贵的不是一点两点,等稳定了再上高级货不迟。

网友:
推荐楼主 直接上亚拓500e

琴弦飞行很谨慎、手法稳,建议越过450,上500,炸机几率低,飞多修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第三条才是正道,即便选了亚拓一般配件还是会用飞越之类的,毕竟原装零件贵的不是一点两点,等稳定了再 ...

你就是七楼。。。

网友:
不识数了   5楼第三条

网友:
450L用3S啊?还是用6S吧,舵机还是KST比较好

网友:
上500了,建议

网友:
买个飞越的450先好好飞着吧,450L没必要,有那钱直接买500去。

网友:
那个飞越吧,不然炸几次下来亚拓也变成飞越,我就老老实实弄了个山寨有副翼

网友:
我也想飞

网友:
既然选择了450L就买6S版  也贵不了多少钱   480级别的机子 还是6s飞的好点

网友:
内容楼主飞了2年了还新手啊?我也买了450l,不要3gx,用k8.
选3s可以飞固定翼,6s专飞直升机不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