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尾桨不转了,电机是好的,懂得帮帮忙!

楼主(2014-04-09):
飞的好好地,突然开始自旋,经检查尾电机不转了,以为是烧掉了,因为977是无刷的,所以主板上还有一个插口是插主电机的,我把尾电机插上去,推油门,尾电机是好的,但是插到该插的地方就不转,为什么?

网友A:
请检查 主板上尾舵机的插座是否松动 脱焊了。

我的377前段时间总会偶尔失控,最后检查下来是舵机插座脱焊了。

重新焊接 OK,一切正常。

网友:
h377的尾舵机?尾电机?哈哈,楼上打错字了。
这个不太容易搞定,俺从来没有遇到过机机出质量问题

网友:
看来小机机确实不耐操,977才上市几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 主板上尾舵机的插座是否松动 脱焊了。

我的377前段时间总会偶尔失控,最后检查下来是舵机插座脱 ...

估计如果不是尾电机插头断路了那就是主板烧坏了!

网友:
我的911也是和楼主一个情况,求老鸟解答

网友B:
检查下主板上肯定是有二极管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主板上肯定是有二极管烧坏了!

估计是,我今天拿在手里试验正负螺距的拉力,油门上下幅度很大,也很快,大概几十下以后就这样了!已经寄给店家了!

网友:
新机还有待考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今天拿在手里试验正负螺距的拉力,油门上下幅度很大,也很快,大概几十下以后就这样了!已经寄 ...

不是吧我买了两台还在路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