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菜鸟“小菜”连载贴-----调试篇之金K8 V2的多动症问题,求大神们给解决方案!

楼主(2014-04-09):
配置如下:              无副翼系统:K8金战士V2

            电机:3650KV无刷电机

            电调:40A电调

            电池:亚拓11.1V2250mah40C

         遥控器:JR XG8

         接收机:JR831B

      斜盘舵机Power HD-2215S金属齿*3

       尾舵机:
Power HD-3688MG 450锁尾舵机*1

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小菜表示很费解的说?求大神们给解决方案!这是什么个情况啊思密达?

啥也不说了~悲剧呀!

啥也不说了~悲剧呀!

网友A:
这就是你最看好的黄金战士你要是心诚一点恐怕他就不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最看好的黄金战士你要是心诚一点恐怕他就不生气了。

亲~我最不看好的就是金战士吧~有帖子作证好吧~我都这样了您还拿我开涮!坏人!嘿嘿      ~话说您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我有一个黄金战士但一直没装,只用了一个无灯版的没问题,不过你这个够高科技的,连自检声音都没有就开始工作。曾有人说黄金战士完胜牛屎和双灯版,你这个可能是个例。

网友B:
电调的问题很有可能,从电调下手

网友C:
有种钢铁侠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问题很有可能,从电调下手

电调设定没问题!按上GV8K和蓝K8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种钢铁侠的感觉啊

您这是在吐槽我吗?哎哎~有种蛋蛋的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黄金战士但一直没装,只用了一个无灯版的没问题,不过你这个够高科技的,连自检声音都没有就开始工 ...

额~万恶的个例!亲   那我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你最看好的黄金战士你要是心诚一点恐怕他就不生气了。

一会把它卸下来放厕所里面壁思过2小时~估计就不和我犯倔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是在吐槽我吗?哎哎~有种蛋蛋的忧伤

没有没有,刚看到视频第一感觉确实是钢铁侠,别见怪,就喜欢钢铁侠,看的30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没有,刚看到视频第一感觉确实是钢铁侠,别见怪,就喜欢钢铁侠,看的30多遍

呵呵~开个玩笑。真的太郁闷了!各种跳!有点像变形金刚的说!

网友:
我擦!好高级的玩应~LZ你这变形金刚状态好NB呀!长姿势了

网友B:
电调的输出不稳定,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你换个电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输出不稳定,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你换个电调试下

我按了个单独供电它就不跳了(一个老模友告诉我的)~亲,为什么我换蓝K8和GV8K都不跳呢?而且也不用装单独供电!现在已经换上GV8K的二代了~简单的悬停了一会儿!感觉还好~

网友D:
RG831B不是有回传电压吗?你看一下回传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典型的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输出不稳定,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你换个电调试下

现在加了个单独供电~就不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831B不是有回传电压吗?你看一下回传电压是多少啊?

那倒是没看~但是有大神告诉我加个单独供电就哦了  ~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黄金战士但一直没装,只用了一个无灯版的没问题,不过你这个够高科技的,连自检声音都没有就开始工 ...

亲.侧装我可不会    我是新手呀?在VBAR的5.3.4里也没有侧装的呀~找大神帮你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