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高手请教一下 DLE30CC 发动机 摸车 的时候

楼主(2014-04-09):
怎么 转速 在 3500一下 的话 怎么熄火呢 全油门 的话 到 6900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A:
关风门可以熄火

网友B:
拜托!标点符号呢?
没看懂

网友B:
这发动机,最高转速不清楚,估计不会过1万;厂家标怠速是1600rpm,如果是3500rpm以下就熄火的话,说明没调好。调整标"L"的螺丝,慢慢调;6500的高速也没调好,调“H”螺丝

网友C:
DLE30CC 配18X10桨,怠速1600-1700 高速7200-7500
熄火使用的是遥控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