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双发,两电机转速不同,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4-04-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重新校准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值得研究下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机轴承的问题,同一种型号的都不一样,有的松一点,有的紧一点

网友:
一楼说得对

网友:
分别对两个电调的油门行程重新校准。

网友:
两只电调同时一起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同时校,还是单独校油门?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单独较一起较都可以 只要你用通一个遥控器

网友:
1)校准油门行程;
2)最好用同一电池供电,可以把两电池并在一起,再一起输出给两个电调;单独供电时,电压的差异也会影响对应转速的;

另外提一下,两个电调BEC输出到接收机,若BEC为开关模式的,须把其中一个的BEC+极跳掉,不然会倒灌电压的现象出现呢

网友:
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连在一起开始不转的那个电调单独接在接收机上,给一点油就动。这是为什么呢?

是用的Y线嘛  你看下 油门行程单独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