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脚架!FBL100脚架分享,原厂脚架不耐炸?NO!我要百炸千炸不坏的脚架!

楼主(2014-04-09):
用“细钢丝”加一个炸坏脚架的电池架,502胶水加棉线***,一个炸不坏的脚架出现!!!立柱的固定可以用小竹签,也可以用炸坏的碳纤尾管批开,和钢丝的立柱一起插入插紧就可以了。
上图说话:

楼主:
精度当然比不上MCPX的那种碳纤脚架,但是比原厂的也不差,关键是炸不坏,弯了或是变形了,用手掰一下,又复原了。。。几乎零成本呵。。呵呵。。。
重量也和原厂相当。。。

网友:
牢固耐用是没有问题,就是磕碜了点。

网友:
不错,可以更好-----打磨--焊锡膏---锡焊---再打磨,比棉线+502更结实美观。钢丝也可以锡焊的,结合处直接T形,不必L形增加结合长度。

网友A:
不错,我的两架FBL100炸了N次,都是坏脚架. 尾管. 尾垂。 碳纤维尾管2.6元3根,尾垂用碳纤维尾管锯一小段代替,就这个脚架头痛,坏一个8元。这下好了,我也做两个试试。

网友:
这种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的两架FBL100炸了N次,都是坏脚架. 尾管. 尾垂。 碳纤维尾管2.6元3根,尾垂用碳纤维尾管锯一小段代 ...

求2.6元三根得尾管购买地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2.6元三根得尾管购买地址

某宝搜螃蟹王国 碳纤维方管。2*2*1 碳纤维方管2.6元一根长400毫米可以做3根尾管。

网友:
你固定思维了  用钢丝脚架只需要2点  配合垂尾就可以很稳当的3点了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以前已经有人搞过了,主要是难看了点,目前正在测试3d打印的脚架

网友:
要不要这么牛逼··

网友(2014-06-29):
我可以说我也是这样吗,不过没你的这么好看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螃蟹王国 碳纤维方管。2*2*1 碳纤维方管2.6元一根长400毫米可以做3根尾管。

直接买整根的碳纤管,一米的4元更省钱
不过偶的尾管好象老是炸不坏,脚架炸三五次必会坏一个

网友:
实用性挺高的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跟以前华的4#3一样用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