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图传增程,用手机给功放供电

楼主(2014-04-09):
买了个2.4g、2.5w的功放,刚好是5v的,可以用手机的otg功能给功放供电,这样看起来就简洁一些

节省了一块外置电池,只需要手机供电即可

中继器的孔在底部,美观一些,

粘上3m魔术贴 ,方便拆装

网友A:
我是把手机和电池绑一起,夹在夹子上,改天给你看下我地面配置,因为还买了5.8功放,所以配了块12000毫安的12V移动电源,一拖二线头,接2.4和5.8功放用。现在在考虑新方案,用另外个夹子夹电源,或者用挂绳那个扣上再按个FPV支架放手机,手机原来那个支架按电池,等到货了,再发图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手机和电池绑一起,夹在夹子上,改天给你看下我地面配置,因为还买了5.8功放,所以配了块12000毫安的 ...

因为我是用背包装飞机,所以越简单越好,而且要可以快拆快装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B:
为什么精灵可以把手机当监视器?用什么传输?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精灵可以把手机当监视器?用什么传输?wifi?

能说 wifi 就对了,那画面有1左右的延时,信号不好延时严重……

网友:
看这一坨,直接木兴趣了。

网友:
小米手机的电池是飞毛腿代工的,质量不行,续航很差。你这样更加增加了手机电池的负担

网友:
手机受不了,电流太大

网友:
就手机这点电,能用多久啊?

网友(2014-10-09):
wifi 天线有两个孔 你是怎么接信号线的?

网友(2015-01-13):
遥控装的是什么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