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安装GPS定位追踪器

楼主(2014-04-09):
飞机买来很久了  一直没飞过超过300米远 500米高,主要是担心飞丢了,安装gps后终于可以爽飞咯。

把线焊接到主电源线上,

从飞机左前腿那里走线

把插头用热熔胶凝在飞机腿里面,变成一个固定的插口,方便拆取GPS,

网友:
这个和飞机的GPS有干扰吗??
还有vision好像自带GPS定位功能。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A:
折腾!唯恐精灵太纯洁、太身轻、太省电
有这功夫和闲钱,不如直接上FPV+OSD,显示器里直接看GPS数据,直接找。
这东西,共用精灵动力电,炸鸡断电了怎么定位、怎么找?

网友B:
期待定位效果,不知道准确度有多少偏差

网友:
还是原厂的osd算了

网友:
楼主不知道 买个内置电池的GPS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腾!唯恐精灵太纯洁、太身轻、太省电
有这功夫和闲钱,不如直接上FPV+OSD,显示器里直接看GPS数据,直接 ...

DJI原厂的osd系统都不显示GPS坐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待定位效果,不知道准确度有多少偏差

我用过, 效果不错, 精确到几米的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 效果不错, 精确到几米的范围

这东西不会干扰精灵控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会干扰精灵控制吧?

理论上不会,   GPS信号只收不发, 没有干扰。

唯一发射的是GSM射频信号  大约在800~900M左右

反正我的放在飞机上从来没干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不会,   GPS信号只收不发, 没有干扰。

唯一发射的是GSM射频信号  大约在800~900M左右

多重,什么牌子,我也整一个

网友:
vision可以在手机里看见自己飞机降落的点

网友:
有比这小的,还内置电池的。这个有些弊端哦,一是炸鸡后电池或电路损坏的,还有重量、体积等,理念不错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的那个电锁点火线 接到12v也不提示是在移动状态一直是静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