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恒扭矩电机不,和无动力主轴比咋样

楼主(2014-04-09):
有人用过恒扭矩电机不,和无动力主轴比咋样

楼主:
偌大的5i,居然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电主轴一般没有真正恒功率,恒功率是体积大功率小,改下绕组就可以变成体积大功率大了的恒扭矩了,厂家没那么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主轴一般没有真正恒功率,恒功率是体积大功率小,改下绕组就可以变成体积大功率大了的恒扭矩了,厂家没那 ...

没懂,是不是还是无动力的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是不是还是无动力的好些

只需要懂大扭矩高转速=1800w欧元就可以了

网友:
恒扭矩电机应该就是交流异步整流子电机,即在普通异步电机的基础上把转子的短路换通过滑环引到外面,通过外部电阻调节转子的短路电流达到调速的目的,优点是力矩和转速关系不大,即低速高速的力矩都是基本固定的,缺点是低速效率低,换句话说:在耗电1KW的情况下,每分钟转速2900转和每分钟转速900转的扭转力矩是差不多的。而且这种电机结构复杂,维护比较麻烦,一般用于工业场合

网友:
恒扭矩对于变频电机系统来讲,就是V/F固定的模式时的电机输出特性。这样控制的电机,适合传送带等工作。
他输出的功率P=K*T*N , K系数不管他。T扭矩固定了。N是转速。  这里可以看出,转速越低输出功率越小。
楼主讲无动力主轴,我做个假设:用你变频电机通过5:1的减速传动到无动力主轴.这时你变频器设置到原来的5倍,转速提高5位。扭矩因为V/F曲线未变,所以同样转速下功率输出为原来的5倍。

网友B: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大负载机械传动里,都要减速的主要原因了。 又要高速,又要大负载时只能换大电机。
但是恒功率模式,可以在低速时实现高扭力。典型列子为伺服电机与恒功率电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大负载机械传动里,都要减速的主要原因了。 又要高速,又要大负载时只能换大电机。
但 ...

请教,大侠,伺服做主轴,是不是恒力矩?400w的伺服和400w的异步电机,那个力矩大,感谢回复

网友:
楼上硬是要比较,得要有两个前提差不多才行。1:两者的额定功率测算条件差不多。 2:两者额定转速要接近。
伺服电机的扭矩曲线是转速越低扭矩越高。很低的速度时,由于效率等其它原因趋于平直线。
异步电机扭矩基本不变。可以调速V/F曲线增大扭矩,结果还是转速越低扭矩越大。而且过量会导致电机过热 。结果还是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所以两者在两个前提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转速越快扭矩会越接近。
具体表理是:用伺服电机带铣刀,能低速铣。异步电机一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