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狗3无刷云台挂808怎么调參?

楼主(2014-04-09):
各位大神,求指导啊,我刚买的狗3无刷云台,和808二代,挂上去后倾斜有抖动啊,后来问卖家要了调參软件后调不对啊,求哪位大神也是我这样的怎么调的参数啊,最好有直接的参数我给改一下就直接用了,愁的我啊

网友: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
808配重不行吗?

网友A:
上图  云台和你安装的图 我也是这样的 刚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  云台和你安装的图 我也是这样的 刚弄好

高手加我吧,469537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