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 飞3轴问题?

楼主(2014-04-09):
Apm2.52 3.12固件,无GPS,自动调参参数, ,FT3轴,今天飞了下又发现,自稳起飞,飞高了想降点,收点油门,飞机会突然抽下风,这时油门没有反应了,飞机自动降落,方向副翼倒是有反应,降落后解不了锁,只有断电再重新上电才能解锁,什么问题求教下?

网友A:
建议换成3.11固件 3.12固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成3.11固件 3.12固件有问题

问下3.12固件有什么问题?说得心头没底了,怕炸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下3.12固件有什么问题?说得心头没底了,怕炸机。。

我的也用的3.12飞了几次觉的不稳定,有一次在高度30米抽了一下 ,有点担心,我电机电调都是焊接的,没用橡胶插。然后听他们说,3.12在最大油门打副翼会炸鸡,所以我只能把固件刷了3.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用的3.12飞了几次觉的不稳定,有一次在高度30米抽了一下 ,有点担心,我电机电调都是焊接的,没用 ...

只是最大油门会出现吗? 这个还好吧,一般都是中油门附近,基本没用过大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用的3.12飞了几次觉的不稳定,有一次在高度30米抽了一下 ,有点担心,我电机电调都是焊接的,没用 ...

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手贱降级把APM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用的3.12飞了几次觉的不稳定,有一次在高度30米抽了一下 ,有点担心,我电机电调都是焊接的,没用 ...

能给个3.11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3.11固件吗?

地面站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