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B6用NICd模式充过放的电池

楼主(2014-04-09):
我的电池接上B6,用锂电平衡模式充时显示电压只有10.6V,不敢继续充。改用Nicd模式,但不知如何设置。。因为Nicd充电有 Nicd Change、 Nicd dischange、 Nicd cycle三种模式。该选哪种?然后怎样设置充电电流?1A大不大?谢谢!

网友A:
就用LiPo模式充啊,平衡模式,才10.6,算下来3.5V多,很正常的电压,没事的,正常充回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LiPo模式充啊,平衡模式,才10.6,算下来3.5V多,很正常的电压,没事的,正常充回来就好了

嗯,已经充了。我用0.5A电流,不敢太大,现在电压已经升到11.14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已经充了。我用0.5A电流,不敢太大,现在电压已经升到11.14V

没事的啦,3.5V很正常的电压的,正常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