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X5装好盈V3不能装风扇?!电调位完美安装电调+风扇教程出炉!同时兼顾方便...

楼主(2014-04-09):
买铂金V3前就问过卖家,X5装这个电调能不能装上风扇?卖家坚决的回答:装不了!

后来又去看了danny的铂金V3测试帖,说改下侧板也能装下!

但是

对于我们这些没钱买侧板又无法处理磨碳纤板掉出来的粉末的屌丝来说,改侧板神马的实在太遥远了!

于是乎

仔细研究了下铂金风扇的高度和风扇安装的方式后,突然想到,我改不了侧板,不能改风扇么?

经过大胆的猜想与小心的实践,楼主轻改风扇螺丝孔位,终于完美安装完成!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啊

不再废话,教程如下!各位大大轻拍

------------------------------------------------分割线----------------------------------------------------

教程原理:
其实铂金V3加上风扇是可以塞到X5肚子里面的,但是再加上固定风扇用的螺丝突出部分就超过了X5肚子的高度了!
所以楼主大胆猜想,是不是将螺丝再往下拧一些,就能装了呢?
于是首先测试了V3上螺丝孔的深度,结果是深度完全够螺丝在往下拧个2-3MM,OK这就给我们的改装提供了可能!
于是乎只要把风扇上的两个用来固定的螺丝孔用锉刀磨掉一点点,我们就有了螺丝头下沉的空间!
如下图,注意看两个标记的红圈,左边的螺丝孔我搓掉了约2MM

解决了高度问题,接下来就是安装教程了!
1、准备一根舵机延长线!干吗用?当然是为了方便调试电调啊!不然按照电调的摆放方式,你这辈子是别想插拔风扇借口或者接设置卡调试电调了!

2、将延长线插入电调的设置口(风扇取点口)并且用双面胶固定(见红圈),通过双面胶把舵机插头与电容黏住来防止插头脱出!

3、将X5的马达拆下来!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方便装电调风扇!不然风扇的固定空位刚好是侧板的位置,从侧面完全没法装

4、把电调装上!

5、把风扇摆上去,注意看有一个螺丝孔已经锉刀擦擦擦过了,同时斜对角的那个也已经锉刀伺候,就不上图了!

6、拧螺丝,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拆马达了!!!

7、拧好螺丝后,电调加风扇已经基本上安装好了!

8、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电调的底部因为要通风散热,所有不能完全贴实地板,因此楼主在电调和底板间塞进去两根22AWG的硅胶线来保证空隙!
怎么塞的?先把硅胶线从电调两头穿过,然后使劲往电调中间拉即可!

安装基本完成,接下来的清理和布线就不说了,大家见仁见智
再上一张完成图

再来一张于设置卡连接的图

很方便有木有!!!有木有!!!
高大上有木有!!!有木有!!!
屌丝逆袭有木有!!!有木有!!!

还有一个小提示,侧板边锋利,各位注意线的保护!我就贴了很多电工胶带,方便实惠!

OK,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观赏!

楼主:
老规矩。沙发自己的!

网友:
真男人吊炸天~~~

网友:
虽然看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眯总威武霸气叼炸天。。

网友A:
必须顶一个!不过俺同样X5+好淫V3,感觉根本不需要风扇的,定速2600飞3D下来电调微温,倒是电机比较热!

网友:
飞直机的都是技术精英,动手控,强

还有,电直用电调,同样电调,同样飞机,有人说飞的热,有人说温,大家都反映的是自己的事实,差别在哪,飞行手法, 这个帖子讲的好,搜索 螺距控制, 还可以找到好几个很好的帖子,
PS:为何论坛不支持全文搜索,话说这样才更好学习,交流, 好帖子才不会 沉底不见天。

(技术)螺距控制的重要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222&fromuid=269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顶一个!不过俺同样X5+好淫V3,感觉根本不需要风扇的,定速2600飞3D下来电调微温,倒是电机比 ...

哈哈,夏天到啦,装个风扇也好的,反正送了不是话说哥们用的什么电机?进角和频率是多少?

网友:
nb 二手的话不好卖了

网友:
楼主的X5用2层侧板吗?

网友:
V3 100A 又不烫为什么一定要装上呢。。。

网友:
我也觉得v3压根不需要装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夏天到啦,装个风扇也好的,反正送了不是话说哥们用的什么电机?进角和频率是多少?

电机就是原装的601,进角8度,频率8KHz,感觉不错,驱动很平顺

网友B: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样也能改装,哈哈哈!我的X5爆飞下来没什么温度,这几天温度也很高了,暴力3D下来还是温热的,先这样飞着了,不行再改!下次我来该侧板。

网友:
顶楼主这样强大的动手能力!赞!

网友:
眯总碉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太有才了!这样也能改装,哈哈哈!我的X5爆飞下来没什么温度,这几天温度也很高了,暴力3D下来还是温 ...

请教你马达设置的进角和频率是多少。谢谢。

网友:
折腾这么多,干嘛不换一个更薄的风扇?
风扇顶部与侧板基本上卡死了。震动从风扇传导至电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