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天线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固定翼载机用的5.8g三叶的天线 ,到底天线朝哪个方向效果最好 ,下上还是平行,...

网友A:
我都是向上~~~效果很好

网友B:
既然是全向天线,朝向哪里效果都一样的,能和接收机天线远些更好。

网友C:
全向天线对位置要求不高。都差不多

网友D:
一般都是向上,或着向下

网友E:
竖直平行安装效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竖直平行安装效果最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