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四轴

楼主(2014-04-09):
     有一泰世四轴,对完码飞的时候原地打转,还往一侧飞,不知是啥原因,请大家帮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四轴 放平 开控 通电  手举着四轴轻微给小油门  保持油门一定   晃动四轴  向各个方向  听螺旋桨 转动的频率   慢慢 稳定 放平  把电  再插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四轴 放平 开控 通电  手举着四轴轻微给小油门  保持油门一定   晃动四轴  向各个方向  听螺旋桨  ...

我改的舵角,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