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40加云台航拍,相机是硬伤。

楼主(2014-04-09):
这是我改装的云台根本不用加配重,已经平衡,上电可用不用手扶定位,遥控器加了电位器,几毛钱一个。现在就是相机太差了,拍下来的视频自能自娱自乐。

网友A:
这个玩意咋个不买DJI的H3-2D或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咋个不买DJI的H3-2D或3D?

还不是米不够,要不也不会这么折腾了。

网友:
3D一出2D掉得很凶 等掉更多去收一个

网友B:
看着视频你的机器震动很大啊 减震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视频你的机器震动很大啊 减震没有做好

是左右转动很明显,云台还是买3D吧。不打算再折腾了,就这样算了。

网友C:
楼主,你的陀镙仪那么安装,云台不乱动吗?QQ号告诉我一下,或者加我一下QQ40937966,请教你一下,谢谢

网友:
LZ可以挂狗3,拍照的话,硬挂一个卡片上去也OK的,其实什么都没必要追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陀镙仪那么安装,云台不乱动吗?QQ号告诉我一下,或者加我一下QQ40937966,请教你一 ...

不会乱动,只要把它贴稳,在调参软件里面校对好就行了,前提是云台不通电的时候要能够平衡,我很少上Q,偶尔逛逛论坛,有问题可以在论坛上问,会有很多热心人士帮忙解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乱动,只要把它贴稳,在调参软件里面校对好就行了,前提是云台不通电的时候要能够平衡,我很少上Q, ...

你是说在大疆的调参软件调参?还是云台调参软件?

网友:
这相机有路凡M1好吗 效果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左右转动很明显,云台还是买3D吧。不打算再折腾了,就这样算了。

左右移动是画面整个都左右移动  也不该是画面的扭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在大疆的调参软件调参?还是云台调参软件?

是云台的调参软件。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是和您一样的挂法,你云台调参我调不好,能指导一下吗,万分感谢,企鹅605565188

网友D:
我用的BGC3.0板子+2.2固件,新人米不多入不起狗,先将就用着,还望大师指点

网友:
楼主,您的fc40如何固定在云台上的,调参软件如何设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BGC3.0板子+2.2固件,新人米不多入不起狗,先将就用着,还望大师指点

我的板子和固件都和你的一样啊,前提是你的云台没通电是时候要调成平衡的,我的相片就是云台没加电时的状态,这样调好了,后期调节云台参数就很容易了,这是我的云台参数

楼主:
是的,前半段是边走边控制飞机所以时候会方向摆动过大,后半段是风大,2D云台的左右晃动。

网友D:
基本设置就够了吗?还有就是精灵挂这云台还要加块7.4 1500电池,我只能悬停五分钟,如果加双电又怕电机负荷太大

网友D:
前提是你的云台没通电是时候要调成平衡的,我的没加电时电机没工作啊,如何能调平衡

网友D:
还有您拍的左右晃动很厉害啊,是负重大了不平衡吗?

网友E:
云台不会有干扰吗?5.8的频率

楼主:
云台怎么会有干扰?没听说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