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Pad遇上PHANTOM 2 + H3-3D

楼主(2014-04-09):
iPad遇上PHANTOM 2 + H3-3D
              Phantom 2 + H3-3D 地面站应用测试

今天拿到了DJI 2.4G蓝牙电台,准备配合大疆精灵Phantom 2和狗三轴H3-3D进行iPad地面站的测试。
飞机和电台已经安装完成,也
认真学习了iPad地面站的功能(初步的分享如下)。
室内飞机云台调试以及iPad地面站的模拟飞行均已顺利完成,只等周末找个好天气外场进行试飞了!
若有其他模友也有使用过iPad地面站的经验,也请回帖分享,谢了啊!

一.硬件需求

  • 飞行平台:DJI Phantom 2+ 定制版H3-3D云台

备注:DJI提供Phantom 2 + H3-3D轻便型三轴云台整体解决方案,安装连线还是非常简单的,分分钟就搞定了

  • 控制平台:苹果 iPad (iPad Air, iPad 4,iPad 3, iPad mini)

备注:iOS系统需为6.0.1及以上

  • 蓝牙电台传输控制模块: DJI 2.4G蓝牙电台

备注:DJI 2.4G蓝牙电台,连接简便,直接通过Phantom 2起落架上的Can-Bus接口即可连接,即插即用!下面我简单地画了个连接图,供参考。

二.软件需求

  • iOS应用程序下载及安装

备注:直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Apple iTunes查看,或者直接进入DJI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三.硬件安装

楼主:
当iPad遇到DJI PHANTOM 2 + H3-3D

四.iPad飞行控制体验

  • iPad触屏式飞行控制
      触屏式摇杆控制,取代传统的遥控器控制方式,拥有与时俱进,科技非凡的交互飞行体验。

  • iPad手指点击,点哪飞哪

    触屏式点击控制,可以在地图上执行点哪飞哪的任务。

  • iPad预设航线,自主飞行
      可以根据实际的飞行任务需要,提前规划设置航线,无论是近距离还是超视距飞行,均可在iPad上进行设置,设置好飞行的航线,航点的高度,飞行的速度等等参数后,飞行器即可进行自主飞行。

五.iPad安全飞行保障

  • 特殊区域限制飞行

  • 遇险自动返航功能
     iPad地面站支持返航点设置,或者直接采用Phantom 2自身在GPS信号良好的情况下记录的返航点。这样,当飞行器遇到紧急情况下,比如:天气骤变,控制信号丢失等等,可立刻执行一键返航。

六.iPad辅助飞行控制

  • GPS实时定位飞行器,生产新航点功能
      iPad地面站可以利用飞行器自带的GPS定位功能,实时记录并保存飞行器的当前精准位置坐标,以及飞行器的机头方向。这个功能非常便于在航拍前进行踩点,踩完点记录保存该最佳的航点和机头朝向,然后可以利用地面站的航线规划功能,对于飞行器的航线精准规划,高效完成航拍任务。

  • 航线模板的提供及自定义
    iPad地面站默认提供四种航线模板,同时可再编辑,让您的航线设置更精准更简单!另外,也提供了自定义模板设置功能,您可以将您的飞行航线,记录并保存到您的模板中,以便日后重复使用;

  • 一键起飞&降落功能
     iPad地面站提供一键起飞和降落功能,只需要触点按键,即可轻轻松松完成自主起飞和降落的动作。起飞完成之后,飞行器会自动定位悬停,等待您的下一步指令,您可以使用触屏式摇杆控制飞行,可以执行点哪飞哪功能,也可以编辑执行简单或复杂的自主航线飞行。

  • 模拟飞行训练
     iPad地面站提供模拟飞行训练的功能,可以在实际的外场飞行之前,先自己查看一下说明书,在室内先进行几轮模拟飞行,熟悉熟悉之后再进行实际的外场飞行。

七.iPad其它实用功能

  • 精确飞行时间监控
  • 实时警示提醒功能
  • 支持离线地图下载
  • 支持三种地图朝向
  • 支持加载保存航线
  • 支持中英文设置
  • 支持语音提供
  • 支持云存储

八. Phantom 2+H3-3D 的iPad地面站的首次飞行(视频)

网友A:
数传是干嘛的都有哪些功能?

网友B:
有了这个指点飞行不是梦

网友C:
高大上啊!等国家强大了我也搞一台

网友D:
都usb供电了,那蓝牙接平板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是干嘛的都有哪些功能?

折腾这个帖子,耗了好多时间啊!

数传电台用来地面站控制,传输距离更远,据大疆告知好像可以飞3KM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这个指点飞行不是梦

是啊!拿着iPad地面站来控制,还是感觉简单多了。指指点点,就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啊!等国家强大了我也搞一台

用iPad来飞Phantom, 用iPad来配合Phantom 2 + H3-3D进行航拍,感觉还是很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拿着iPad地面站来控制,还是感觉简单多了。指指点点,就能飞了!

可以自己当云台手,设定好路线就可以爽拍,貌似兴趣点环绕什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usb供电了,那蓝牙接平板不是多此一举?

电台是单独供电的,可以通过USB来供电,实际上在电台天线的那一段还有一个供电插口。
你是想通过平板的USB来给电台供电,可以吗?我没有试过,好像不行吧!

我用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包里每天都背着笔记本电脑,我就直接插在笔记本电脑的USB接口上供电的。
蓝牙不仅用于iPad的连接,还可以用来对飞行器进行蓝牙无线调参哦!
今天试了一下,很方便的,直接在手机上装个蓝牙调参的AP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当云台手,设定好路线就可以爽拍,貌似兴趣点环绕什么的都有

我还没有进行外场试飞,不太确定有没有兴趣点环绕,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介绍。
但是,通过PHANTOM2的GPS的位置和方向的定位,使用iPad地面站实时记录精准位置航点以及机身方向,这个新功能还是很有价值的。

试想,我可以把PHANTOM 2飞出去找几个合适的拍摄点和拍摄方向,把这几个点记录下来成航点,然后把航点编辑成航线,来自动进行航拍,这个航拍体验不仅轻松,而且还精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进行外场试飞,不太确定有没有兴趣点环绕,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介绍。
但是,通过PHANTOM2的GPS ...

好东西,期待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这个帖子,耗了好多时间啊!

数传电台用来地面站控制,传输距离更远,据大疆告知好像可以飞3KM远 ...

低空飞行的操控精确度怎么样,比如在树丛里穿行,

网友E:
LZ
我也買了電台
可否分享一夏你的安裝位置
我現在是外露黏在圖傳旁邊
另外請教
藍芽端接在地面站時
可以做無線調參嗎
還是要接在飛控上
謝謝

网友F:
改天我也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天我也装上试试。

弄的时候叫上我,解解馋

网友G:
用这个还用不用开遥控器。

网友E:
個人經驗
最好是開著
以便突發狀況
立即接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这个还用不用开遥控器。

记得是有得切换的

网友H:
我想知道就一个bus接口 iosd mini和蓝牙具体怎么接?现在还好不懂蓝牙地面站天空端有几个东西

网友I:
好贴!都说我们国家的GPS地图不准,上地面站不会受影响吗?

网友J: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IPAD AIR总是无法和BTU连上呢?总是搜索不到。请教一下细节,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IPAD AIR总是无法和BTU连上呢?总是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空飞行的操控精确度怎么样,比如在树丛里穿行,

我还要等到周末才能去试飞,但是,我觉得操控精度应该就是PHANTOM 2的控制精度。
地面站应该是需要在GPS良好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
树丛里面的GPS信号会有影响,应该不适合地面站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我也買了電台
可否分享一夏你的安裝位置

我的天空端直接使用CAN线,连接到PHANTOM 2起落架的CAN-BUS接口上,然后直接用3M胶将天空端固定在PHANTOM 2的电池仓下。
目前,还没有安装图传。
蓝牙模块直接连接到地面端,然后用我的笔记本电脑供电。我试过,可以连接手机上的NAZA移动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個人經驗
最好是開著
以便突發狀況

我同意你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知道就一个bus接口 iosd mini和蓝牙具体怎么接?现在还好不懂蓝牙地面站天空端有几个东西

iOSD mini上有一个预留的CAN-BUS接口,可以把mini连接到PHANTOM 2起落架的CAN-BUS口上,然后将电台的天空端就到mini上的CAN-BUS口上。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大疆2.4G蓝牙电台就两个部分,电台地面端+BTU蓝牙模块, 直接把BTU模块使用CAN线连接到电台地面段的CAN-BUS接口上就可以了。
前面硬件连接的介绍中,就讲到,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贴!都说我们国家的GPS地图不准,上地面站不会受影响吗?

这个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到时候试试看是否可以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IPAD AIR总是无法和BTU连上呢?总是搜索不到。请教一下细节,谢谢!

我用的就是iPad AIR, 你是怎么连接的?也是通过蓝牙电台,还是直接把BTU连接到主控的CANBUS口上的?

如果你是用的蓝牙电脑,首先检查连线安装是否正常,然后就是天空端和地面端最好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因为这个时候,蓝牙模块跟飞机主控是通过电台连接的,如果电台的天空端和地面端太近,电台的连接和传输是会受影响的,这样的话,蓝牙模块连接主控也应该会受到影响。

另外,还有个经验分享。我今天刚刚升级了iPad AIR到iOS7.0, 感觉连接的效果更好了,iPad前一个iOS版本偶尔还会断。

楼主:
突然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iPad地面站还可以飞“超视距”! 这一个最原始、最本质的特性,我在前面忘记提了。失误啊!

其实,我突然想了想,地面站如果真要跟航拍联系起来,还是有一些地方,要考虑要升级的。
比如:机头(相机)的方向如果能设置成与飞行的航线方向不一样,有这个功能,应该也很好。

网友:
看的这个 很牛B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还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就是iPad地面站还可以飞“超视距”! 这一个最原始、最本质的特性,我 ...

這個想法可以配合IOC功能來執行
但是前提要對機子很熟悉
附上一張慘痛照片各位模有引以為戒
地面站玩得太開心了丟控給它自己飛
跟友人聊起天來
看到要撞到一棵大樹的樹梢...來不及了

网友:
软件有中文吗?

网友:
不是說支援中文.我怎麼找不到地方好設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iPad AIR, 你是怎么连接的?也是通过蓝牙电台,还是直接把BTU连接到主控的CANBUS口上的?

...

我用的就是BTU插在蓝牙电台上,现在的问题就是IPAD AIR总也搜不到BTU,而通过笔记本PC的USB连接蓝牙电台就没有问题,但调参软件里也没有BTU。即便把BTU插在主控的CAN口上也搜不到,但是用安卓系统能够搜到BTU却需要连接密码,但连接密码需要在调参软件里设置,进入了死循环了。非常奇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视频中的地图就是离线下载的。
我的操作方式是:
1. 先在家里将IPAD连上WIFI;

多谢解答,都说国内地图有误差,国外没有,其实不然。我看了一下IPAD自带地图是高德提供的,国内地图的卫星地图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我说的是北 京郊区。
不仅如此,我看了一下国外地图,我只看了我熟悉的奥克兰,结果。。。地图差很多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眼IPAD的奥克兰地图和谷歌的奥克兰地图,谷歌地图还是很准确的。所以,我想这能从侧面说明了高德地图有多不靠谱。

说回大疆地面站,真的希望大疆能把地面站程序做成可以选择地图源的形式,比如IPAD上装其他地图软件,然后在地面站设置里选择以IPAD里的哪个APP的地图作为地面站的地图。

网友:
我就担心地图不准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多谢解答,都说国内地图有误差,国外没有,其实不然。我看了一下IPAD自带地图是高德提供的,国内地图的卫 ...

说回大疆地面站,真的希望大疆能把地面站程序做成可以选择地图源的形式,比如IPAD上装其他地图软件,然后在地面站设置里选择以IPAD里的哪个APP的地图作为地面站的地图。

这个建议非常好,强烈支持!

改天给大疆说说,立马做程序修改,这个应该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回大疆地面站,真的希望大疆能把地面站程序做成可以选择地图源的形式,比如IPAD上装其他地图软件,然后 ...

哈哈哈 那就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二个问题:1、如果设置一个3米直径的圆圈飞机可否执行呢?2、航点之间最小可以设置的距离是多少?谢谢
...

这个我没有试过,我不太确定,我抽个时间再去试试。

我猜测地面站航点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没有最小的限制的,因为航点的位置,不仅仅可以通过手指来移动(其实,从视频中,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地图放最大了,我套用三角形模板的飞行区域已经很小很小了),而且,好像还可以通过修改位置坐标(那个弹出来的对话框中有高度和位置,只是我没有去尝试而已)。这个是我的理解。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由于飞控本身是有精度变差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小小的限制,而且这个限制跟飞控本身的精度有关系。
随便说说,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解答,都说国内地图有误差,国外没有,其实不然。我看了一下IPAD自带地图是高德提供的,国内地图的卫 ...

你的见解很深刻啊!
我还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尽快实际试试,初步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从大疆的技术支持得知,这个地图好像是苹果自带的。
有没有可能苹果在国内就是用的高德地图,这个谁知道?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试过,我不太确定,我抽个时间再去试试。

我猜测地面站航点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没有最 ...

谢谢回复,因为我也准备上地面站,特别想知道航点之间最小距离,距离小精度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回复,因为我也准备上地面站,特别想知道航点之间最小距离,距离小精度就高

不客气,我认同你的看法。精度还是要看飞控本身啊!
飞控本身的精度是多少,也能说明飞控能在多大的距离或者范围上能响应。
如果仅仅是由飞控本身的精度来决定的话,我猜测航点之间的最小距离应该不会太大,因为飞控本身的精度就在2米左右。

楼主:
再分享两张截图。
前面在外面试飞的时候,没有具体去使用这些功能,刚刚认真研究了一下!
每个航点可以自定义的信息:高度、速度、转弯模式、机头朝向、停留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空端直接使用CAN线,连接到PHANTOM 2起落架的CAN-BUS接口上,然后直接用3M胶将天空端固定在PHANTOM ...

我的藍牙地面站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nm調參確怎麼也連不到主控
就連我把藍牙直插機子的cam口 也不行
精靈是否不支持藍牙調參啊
謝謝
精靈2開的是naza模式另外地圖搜尋一直都是。搜尋遇時......

网友(2014-06-07):
楼主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装了地面站就不能安装图传了,会超重的对吧

网友:
全副武装

网友(2014-11-11):
LZ写的很好,视频也拍得很棒

网友(2014-12-23):
楼主还在么,问下你的高德地图是国内上网直接下载的,还是用VPN代理才下载的地图,我看你的航行大概还算准确,而且直接使用街道简图模式显示的地图,而不是卫星,另外地面发射端是不是弄个电源好点,带个笔记本很大,这个电池有支持的么

网友:
楼主还在么问下你的高德地图是国内上网直接下载的还是用VPN代理才下载的地图我看你的航行大概还算准确,而且直接使用街道简图模式显示的地图而不是卫星,另外地面发射端是不是弄个电源好点,带个笔记本很大这个电池有支持的么

网友:
看来我也要入个玩玩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N:
别说研究了!看都给我看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