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款双接收7寸显示器,有用过的来说下。。。。

楼主(2014-04-09):
最近想入一个双接收一体显示,淘宝看了下有SKY-702,有D702,有5802,有RC701~~~~~~~~有用过的说下,和2.4G控是否有干扰,和433增程是否有干扰。。。。

网友:
顶 我也想买款

网友:
在用 5802  效果不错~!

网友:
5802不错,我还有个多的

网友A:
其实我感觉这种显示器没有必要,老鸟勿喷!
一:在不换天线的情况下,两个同样增益的全向天线,接收位置,高度一样,所以接收效果基本没差别。
二:分集接收多用于一个全向一个定向,如果把另一个换为定向天线,那么定向天线只能装在显示器后面或者上边,而且无法上AAT跟踪设备!
三:如果选用全向和定向方案,全向选择GP天线(就是普通的棍子天线),那么定向可以选择平板,双菱。这样的话,GP天线在近距离效果其实不如三叶,而且天线顶端为盲区。而且,不论平板还是双菱,辐射角度都很大,只需要大致对准飞机就可以,所以用到的基本都是定向,全向用处不大。
四:如果选用三叶草做发射,那么接收必然是四叶草和螺旋。三叶和四叶就不用多说了,近距离效果很好,可是螺旋,由于增益很高,所以波瓣角度很小,就需要很精准的对准飞机,当然,如果你喜欢超远距离,10KM以上,那就没有上跟踪的必要了,毕竟这么远了螺旋也只需要对准大致方向即可!可是如果你不飞这么远,就需要上AAT跟踪了,因为前面说了,螺旋增益高,波瓣小,近距离很容易飞出螺旋的接收范围。但是:你近距离有三叶,要定向干嘛?如果近距离真要上螺旋,那就需要上AAT,问题又来了,有了AAT分集还有必要???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欢迎指正。并没有说某设备不好,只是就事论事。我的地面显示目前是PL8006+罗美1.2G,图传是伯通1.2G800mw发射,台湾小天线,接收天线是伯通发射机原装天线!做了个地面站,支持1.2G和5.8G图传接收,并配有老鹰树分集接收,以后想着1.2G装三叶草,有个视频转发站,使用罗美1.2G接收使用AAT,配合螺旋天线。这样无论近距离还是远距离都可以无压力!发射用的433转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感觉这种显示器没有必要,老鸟勿喷!
一:在不换天线的情况下,两个同样增益的全向天线,接收位置, ...

买这个的目的就是想提高接收图像的质量,我打算是用小棍子+四叶接收。。。。分集接收说是会把双路中传输最好的画面接收起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的目的就是想提高接收图像的质量,我打算是用小棍子+四叶接收。。。。分集接收说是会把双路中传输 ...

本来你的天线配合就有问题,三叶草是发射,接收要匹配四叶或者螺旋。
棍子是发射,接收可以匹配棍子,平板,双菱。
发射用三叶,接收用棍子,平板效果不怎么好 !不如用四叶接收效果

网友:
地面站好用(装B利器)

网友:
还不如收个移动DVD改,效果更好,还带底座。烧星/FPV双用

网友:
在用5820好用

网友B:
我有5802,亮度根本就不行!有点太阳就看不清楚!分辨率也不高!什么450的明流,那是假的不能再假!

网友B:
还有,你使用那个自动选择信号的模式,你会发现很蛋疼!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会选择效果好的!经常效果不好的也被选择,呼闪呼闪!我固定用平板这个端口,还稳定些!

网友:
我在用SKY702,没有AAT。事实上,我是人肉AAT。因为近视眼镜的关系,我用不了视频眼镜,于是用一个摄像机肩托架把屏幕固定在面前直接观看,人可以带着屏幕一起走动,基本等于人肉AAT了。呵呵

两根天线我换了一个四叶一个小平板,发射是四叶。由于刚入手,目前只飞一两公里之内,效果还是可以的。不过楼上说的两个信号频道切换时会忽闪一下是比较龟毛。呵呵。幸好不是很影响使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5%D1%DB&page=1
楼主,这款好像比上面四款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438&extra=&highlight=%D3%A5%D1%DB&page=1
楼 ...

我 也这么认为

网友(2014-07-14):
5802不错,朋友在用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把松油功能集中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