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问个H107l的问题

楼主(2014-04-09):
今天晚上,我的小四轴h107l莫名其妙地出了点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接上电源,对好频,然后可以飞,飞完之后,只要一停下来,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不能平衡起飞,拔掉电源重新再开始又可以,但是只要停下来之后就不能二次起飞了,究竟是什么问题啊?求求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估计要 哈博森技术员 对 主板陀螺仪 检测过后 才能 准确命中问题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 哈博森技术员 对 主板陀螺仪 检测过后 才能 准确命中问题根源

恩 谢谢了 昨天已经弄好了

网友:
什么原因

楼主:
隔了一份晚上 然后反复开遥控 让后就好了

网友B: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有点不一样,我是飞得好好的,四轴和控会失联,需要重新断开电池,重新对码。还有就是有时会出现控已经发出对码成功的声音,等也绿了不闪了,可是四轴的蓝灯却一直在闪,不能工作,不知何故!我是新手,忘有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有点不一样,我是飞得好好的,四轴和控会失联,需要重新断开电池,重新对码。还有就是有时 ...

换个遥控电池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遥控电池试试

不用换电池 我也出现过这个状况 把一节电池抠出来,再按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换电池 我也出现过这个状况 把一节电池抠出来,再按上,就好了

恩 也是 有很多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我换了四节金霸王电池,目前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我换了四节金霸王电池,目前没出过问题

不客气 大家多多交流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