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160a保护,突然无动力输出,求助。。。。。。

楼主(2014-04-09):
蝎子160,用于sab700.起初保护那项选成1,机子刚装好,用4525ul版电机,首飞没想过电调会保护,70%一条直线,做大动作,突然没动力摔机了,电机发出像救护车的声音响。后来换成亚托800mx电机,把保护一项设成2,把保护都关闭,今天试飞又出现了同样问题,飞了大概1分钟就突然又完全没动力了,两次我都有先重新恢复出厂设置后在一条一条地设置和做了0度电流记忆的,求帮助

网友A:
你的感度是P6 I5吗?用USB线把保护模式选最后一个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度是P6 I5吗?用USB线把保护模式选最后一个再试试看。

按着你130a的贴子设成了p9和i7了。。。用遥控可以设吗?保护那项设成3?

网友:
鞋子电机易烫,电调易烧~还不如凤凰电调配亚拓电机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度是P6 I5吗?用USB线把保护模式选最后一个再试试看。

今天试飞问题解决了,设成p6i5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