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APM控制回家的代码在哪个文件里吗

楼主(2014-04-09):
有大神知道固定翼APM控制回家的代码在哪个文件里吗,目前的回家高度是逐渐降低到回家高度,我这里山太多,感觉不安全,想改成回到家附近视距内再开始降低到回家高度,这样比较安全。
有大神能讲解一下代码吗 谢啦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啊,到家才降高度啊

网友:
默认是15米。你可以改成随意的高度,就可以在这个高度飞到家,再垂直降落

楼主:
我说的是固定翼的飞机,不是多轴啊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调整的,你搜索下rtl al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调整的,你搜索下rtl alt

这个我知道的,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将家的高度设置到你认为安全的高度,到顶上盘旋后改变高度,盘旋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说的不是那个home点的盘旋高度,有一个参数是设置先回家再降高

网友B:
加个航点。
回来以后切loite模式
手动下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航点。
回来以后切loite模式
手动下降也可以。

加个什么航点? 切LOIT飞机高度如何定义? 谢谢  我就想让飞机当前高度回家,到家了自动降到合适的视距高度,比如100,加航点不是要全部飞完才行了吗

网友:
在“飞行计划”里画航线
在home点附近设置2个距离合适、高度分别为你巡航高度和想要的降落高度(如50米)的点就OK了。
这两个点的距离最好是“点”直径的2-4倍。
希望有帮助。

网友B:
我不知道APM里有没有设置loit高度的语句
一般我都是loite模式下加手动降舵。
飞机就从天而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APM里有没有设置loit高度的语句
一般我都是loite模式下加手动降舵。
飞机就从天而降了。

loit模式下高度不是固定的吗? 可以用升降舵改变?

网友:
auto模式下都可以人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