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4-04-09):
前一个月 入手的最新版A6 配合保姆 一切正常 但是最近才发现 冲不到4.2V 只能到4.17 平衡模式是3.85 只能到3.83 后来 用万用表分别测试每路电压 结果发现 A6的电压均比测试电压 高出0.02V 确定是基准电压高出了0.02
请问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A6最新版有纠准功能吗???纠准功能的具体使用教程 麻烦老鸟指导.,

网友A:
只要不过充就行了,不用纠结0.02V,4.2比4.17能多飞几秒钟吧。

网友B:
飞几次电池就会慢慢有损耗的啦,还有电池标识的都不一定那么准的,那些高端大厂的品牌电池会好些,别纠结在那微小的差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