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REX 800E DFC組裝视频

楼主(2014-04-10):
谁有T-REX 800E DFC組裝视频

楼主:
有些细节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弄。求个详细点的安装视屏。

网友:
论坛搜索700e的装机贴,一个道理。
装机视频没有,等你的首飞视频。

网友:
装机还要求视频,看来楼主是新手哦,以后不会有ZJ 视频发布吧

网友:
有问题贴出来,都能帮到你 :)

网友:
楼主,刚看到你是顺义的,凭良心说,如果新手,飞这个大一点。但既然你已经买了。说明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住在孙河,离顺义不远。经常在枯柳树环岛飞。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549151443。你可以加顺义的群。211182323。

网友A:
另外,安装或试飞过程需要帮忙,联系我,虽不说水平you多高,但毕竟飞了7、8年了,小小的指导没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能认识这么多朋友不错。模友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细节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弄。求个详细点的安装视屏。

估计你还需要这些工具:

亚拓 内六角 十字 螺丝刀 螺絲起子 HOT00002
亚拓 AP800 數位螺距規 / 数字螺距尺 HET80001
亚拓直升机用球头钳
亚拓550/600/700/800 拆横轴螺丝工具 HOT00005/4
亚拓  550 600 700 800 十字盘水平安放座H45191
亚拓  700 800直升机用塑料球头扣扳手 HOT00008

Amass 正品 AS150 7mm 镀金防火花插头 防打火

对于这种大机机, 装机是一种享受!
阅读这几个帖子,相信你就会有点眉目了!

但在你没有把握之前,一定不要插电机线!

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拔掉电机线!

ALIGN 800E PRO DFC开箱【转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ghlight=800E%2Bpro

800E Pro各零件介绍。

T-REX 800E DFC組裝介紹!(转帖自官网)

但这个是老款800E,不完全一致。

所以也可参考:
分享~T-REX 700E DFC組裝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9257&highlight=700E%2B%BDM%D1b

十字盘拉杆干结构上,800E Pro更接近700E DFC

T-REX 700E V2 組裝介紹(转贴自官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ght=700E%2B%BDM%D1b

这个是老款700E v2组装,也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还需要这些工具:

亚拓 内六角 十字 螺丝刀 螺絲起子 HOT00002

谢谢朋友的帮助,看来整机指日可待。

楼主:
问问高手们,这个是尾舵机,那个球头如何能装到这个上面,我试过拧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安装或试飞过程需要帮忙,联系我,虽不说水平you多高,但毕竟飞了7、8年了,小小的指导没有问题。

有这么热心的模友LZ真是有福气。偶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高手们,这个是尾舵机,那个球头如何能装到这个上面,我试过拧不进去。

你可以先用M1.2的自攻螺丝拧一点,再换球头拧就可以了
主要是开头拧不进

楼主:
恩是的,这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帮助,看来整机指日可待。

进度如何啊?

网友:
关注你 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2014-05-13):
还真买了,厉害!

网友:
我有,***(监控)下的,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问高手们,这个是尾舵机,那个球头如何能装到这个上面,我试过拧不进去。

你稍微用点力,朝里面顶一顶就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