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普通EPP 3D 飞机换什么马达好!

楼主(2014-04-10):
有一架EPP 3D 飞机,原本配的是2205 1665KV马达,9050的桨,发现动力太小带不动、2S电池
现在想换2208的电机,要用多大的KV的啊,用多大的桨。
还有电池继续保持2S
整机重量不包括电池260g。

网友A:
翼展多少都没说,怎么知道配什么动力嘛。2205是用于220克以下的3D机的。市面上的EPP3D就那么几款,如能提供具体机型,动力就好配得多了,不过要保持2S电池有点难度,无刷电机的优势是高压,也许你换3S但是容量小一些的电池,这样动力上去了,重量增加不大。

网友:
话说1665kv配9寸桨……这桨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
你用2 S的电池,9050的桨就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少都没说,怎么知道配什么动力嘛。2205是用于220克以下的3D机的。市面上的EPP3D就那么几款,如能提供 ...

请问前辈:

翼展1M,重量大约650克的EPP 3D机,店家推荐2212-2217.

你觉得是配小一点如2212 KV1250好呢,还是配大一点如2216 KV1250好呢?
谢谢。

网友:
一米翼展那个电机也小了吧  上3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少都没说,怎么知道配什么动力嘛。2205是用于220克以下的3D机的。市面上的EPP3D就那么几款,如能提供 ...

翼展:800mm 长度:820mm

其实用3S也没问题,只是我已经有几块2S的电池了。

网友C:
水星?我记得这飞机起飞重量不能大于260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星?我记得这飞机起飞重量不能大于260才对

可以上2208的电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上2208的电机吗

可以是可以,就是飞机越来越重,还如不换有机身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就是飞机越来越重,还如不换有机身舱的

机身还不准备换,等练习的可以正常飞的时候再考虑,我是太新的新手了。。

网友:
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加上电池多重?
减重看来没有多大空间。
换桨,用9047慢速桨,如果好一点可以用GWS正品桨,你会发现动力会提升一个档次,不要用9050这样的***桨,3D机一般建议用慢速桨,这样动力足,效率高。
换电机就算了,越重的飞机,对新手练习压力就越大。

网友:
建议你把设备配置也告诉一下,飞3D越轻越好,注重慢,和飘飘的感觉

网友:
800 翼展 主流配置: X2206 ;12A; 2S 550 3S 400; 9寸;8寸  300g以下
1000翼展               X2216   30A  3S800-1300     11寸       550g
1200翼展               X2820   40A  3S2200            13寸      1200g

楼主:
2205 20a 2s 850 3个舵机 4通接收机

电机和电调直接焊一起,舵机线多的都剪了,电调外壳,散热片都去了。

没什么好剪的了

网友:
你这样搞没用的,这个水星原设计是用3MM的EPP做的起飞重量120G的室内机,看图片这个样子,用的是5-6MM的EPP板子,重量大增,但是尺寸却没变,而你原来那套配置,是室内3D的配置,所以动力不足,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用朗宇X2206无刷电机效果应该不错
尺寸:Φ27×23mm
重量:25克
■拉力数据:
最大拉力:约400g左右
KV1500:2S配9050RS、或者9047RS的慢速桨,效果应该不错,不过还是建议使用3S配合8040或者8043慢速讲,做动作的时候,剩余动力更大。

网友:
跟帖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我刚做的7mmEPP翼展60厘米 求推荐动力 现有AX1806KV不详 HY5045桨 好赢飞腾10A 奥泰3.7G舵机*2辉胜9G*1 花牌2S850毫安电池  全机重192克左右 电机貌似拉力不够飞不起来  求推荐动力

网友:
7mmEPP还要做成60CM翼展,如果是前拉机,不如扔掉,用KT重做一个。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

翼展1M,重量大约650克的EPP 3D机,店家推荐2212-2217.

15E 还是用2216比较好,配10*5E的桨

网友:
2206   1500KV 9寸

网友(2014-08-01):
我能理解卤煮的意思,你这800翼展的机,如果起飞重量260g的话,你用2s电池,别的不用动,只需要把桨改为8040 8043类似的桨就ok了。
你用2s,带90的桨,电机太累了,换了3s电池,大电机,动力够了,重量又超了。
想飞好,只需要换桨,ok否?
2s电池用400,,500的就ok,3d玩的是技术,不要续航时间,重点是质量,弄个老重的飞机不如去飞f3a,轻盈就必须要轻,重量小才是王道,你的鸡鸡体重,要从各方面减肥,自然动力充盈。

网友(2015-01-10):
,说得对,我是2206电机10a电调 3s 500mah,8043浆非常暴力

网友:
2206   1500KV 9寸  2S  400毫安我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