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想组装一架800的KT板3D机 该配置行不?

楼主(2014-04-10):
想组装一架翼展为800的KT板3D机,请问这个配置可以吗?

X2208 KV1500   XXD8040   11.1V1200MAH

网友A:
还可以,好像电装稍微重了点,起飞重量能控制在400G以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好像电装稍微重了点,起飞重量能控制在400G以下最好。

您看电调20a的够不

网友:
我的2208电机就是用的20A电调。

网友(2014-06-05):
用2212电机好

网友B:
第一 不要飞KT机

第二 你这配置太重,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以前用2208 KV1100的2S 800MA电,1047桨,10A电调,850翼展,起飞重量不超300g.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B:
第一 不要飞KT机

第二 你这配置太重,不适合新手

请问为什么不用KT 机

网友:
建议配置一:2204 KV1800电机  ,10A电调 ,8043E  300-500mah2S电池,起飞重量200克以内。   这一款配置飞得比较柔和 ;

      配置二:电机换成2206KV1500  电池3S500mah,其他不变,    这一配置相对暴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