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262电机很容易坏,,基本上出去飞一次坏一个电机

楼主(2014-04-10):
伟力262电机很容易坏,,基本上出去飞一次坏一个电机,我严格按照飞一块电池休息10分钟,我是四块电池

网友:
一块电飞几分钟?飞完电机烫吗?

网友:
我刚买,今天到货

网友A:
不可能吧,我飞了半年才坏了一个电机和一个齿盘,LZ或是用了大容量捆绑电池吧,原装电池最多飞6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我飞了半年才坏了一个电机和一个齿盘,LZ或是用了大容量捆绑电池吧,原装电池最多飞6分钟。

6分半下来电机很烫吗?

网友B:
262电机很烫的, 是碳刷 , 要好好保養
建議 40 / 60% 動力不要飛多過5分鐘 ,
80 / 100%  動力不要飛多過3分鐘 ,
飞一块电池休息10分钟是可以的, 或用手摸一下电机如冷了就可再飛
我的262 玩了1個月, 每星期玩2-3天, 每次都玩5块电池 (原裝850MAH)
多數飛40 / 60% 動力不多過5分鐘再休息5-10分钟 , 還未壞電機

另外一點要注意 , 262 的外框很阻風, 有風時電機轉速會加大 , 會加快電機死亡
如常常室外飛 , 最後DIY一下那個外框 , 裁掉那4個圈又好, 成個框不要都好,
機身減輕一點, 電機都耐用很多 , 我的262就圖片所示裁去外框 , 已省了近40克重量, 更好飛
我都是跟朋友研究的, 有數位朋友初初都是玩十數块电池就壞電機 , DIY過外框後玩了50块电池都未壞過

网友:
找替代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2电机很烫的, 是碳刷 , 要好好保養
建議 40 / 60% 動力不要飛多過5分鐘 ,
80 / 100%  動力不要飛多過3 ...

你可以把外框拆掉飞,可以减更多的重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62电机很烫的, 是碳刷 , 要好好保養
建議 40 / 60% 動力不要飛多過5分鐘 ,
80 / 100%  動力不要飛多過3 ...

要修剪外壳也要把外壳修成对称,不对称的外形(重量),马达会造成磨损程度不同,重的一边马达磨损快一些

网友:
外框没有了,螺旋桨就换了勤了

网友:
碳刷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修剪外壳也要把外壳修成对称,不对称的外形(重量),马达会造成磨损程度不同,重的一边马达磨损快一些 ...

其實262的外框太重了 , 整個超過70克 , 這個重量一直是電機的負擔如無必要 , 倒不如掉了那個框架 , 再用其他輕一點的東西DIY一下機身還好
我試過整個框架拆掉就去飛 , 262 好飛得很 , 上昇加速反應明顯快了好幾倍 , 亦更抗風
急降亦穩定很多沒有那麼遙 !
我正在用其他物料設計機身 , 因為我要加鏡頭及圖傳 , 那此附加物比原裝那個框架還要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262的外框太重了 , 整個超過70克 , 這個重量一直是電機的負擔如無必要 , 倒不如掉了那個框架 , 再用 ...

不用外框原电可以多飞一分钟,没有外框的262稳定性稍差但灵活性很好,不过飞高了更不容易看清,摔了更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262的外框太重了 , 整個超過70克 , 這個重量一直是電機的負擔如無必要 , 倒不如掉了那個框架 , 再用 ...

你要262FPV的话,没外框可以减重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262FPV的话,没外框可以减重不少。

我就是說出262的外框已超過70克 , 相對主機身是很重 , 其實是不是FPV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沒用的可以減輕就要減 , 對電機負荷都少很多

這是很多朋友說262很易壞的問題所在

网友:
伟力262的抗风性和机架都很好,就是电机太差了,不知道能不能换上好电机挂图传做成廉价FPV解决方案,目前网上没有什么适合新手的千万级以内的FPV一体四轴。

网友:
我玩了几个星期,也坏了一个电机了!

网友:
我买回来就没用过外框,每次飞不超过5分钟,电机冷了就再飞,还没坏过电机

网友:
玩无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