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能DIY

楼主(2014-04-10):
  大家好,本人有不少九克舵机电机烧了线路板好的,看到论坛有舵机改双向有刷电调就动心了,
请教一下,舵机改电调时,能否连接 电机驱动板来驱动较大功率 的电机呢,或者 航模接收机 直接连 电机驱动板
能行吗,谢谢

楼主:
好像接收机到舵机也是PWM信号,电机驱动板能直接到航模接收机上来驱动大功率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
答案是可以

楼主:
喔!太好了

网友A:
如用3楼链接里的电路,建议保留原舵机板上的电位器(不要换双2K电阻),这样可以辅助遥控器中点调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用3楼链接里的电路,建议保留原舵机板上的电位器(不要换双2K电阻),这样可以辅助遥控器中点调停止位。

嗯,感谢啊,那能否用电机驱动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面,来控制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谢啊,那能否用电机驱动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面,来控制电机呢

电机驱动板?
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板”?不是用舵机板吗?
舵机板的驱动晶体管负载电流太小,做电调的话,必须更换为与电机功耗电流相适应的大电流FET

楼主:
就是单片机吧 ?

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从 0%-100% 之间无极变化,可以输入0-5V或者PWM信号控制转速,适合PLC和单片机进行速度调节(需要另加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板?
什么样的“电机驱动板”?不是用舵机板吗?
舵机板的驱动晶体管负载电流太小,做电调的 ...

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从 0%-100% 之间无极变化,可以输入0-5V或者PWM信号控制转速,适合PLC和单片机进行速度调节(需要另加说明)。

网友A:
有PWM信号控制端理论上就应该可以接接收机
不过接之前,最好问一下卖家:这个驱动板允许的PWM控制信号脉宽、周期和信号电平
一般航模舵机(电调)的PWM脉宽是1.5±0.5ms、周期是20ms、电平约等于接收机工作电压(例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WM信号控制端理论上就应该可以接接收机
不过接之前,最好问一下卖家:这个驱动板允许的PWM控制信号脉宽 ...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啊,想省点买有刷电调银子做个能控制 左右履带的类似电调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