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罗盘问题,求解。

楼主(2014-04-10):
从网上买的APM2.6,厉经3次终于给发了个好的,但是卖家给发回个2.52的板子,等着装机,就没有换,罗盘是GPS一起的,板子上也有,机子上天后方向有点偏,看教程说把板子上两个点脱开,我用表量,那两个点是通路,可是找半天没看到是从哪里连上的,怎么解决啊,把板载罗盘关掉,如果关不掉,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在PCB上已经设置好了通路 你看PCB上的焊点之间应该有跟小线连接好了的,如果你想取消板载的话,就必去用刀切割开这根细线 也就是破坏了PCB~

网友B:
GPS上的罗盘线不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