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锁尾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路过进来看看

楼主(2014-04-10):
上周收了架FBL100练习基础,发现一问题,大力推油门时,尾巴就锁不住了,会甩尾,而慢慢推油门,锁尾还是可以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的有这种情况吗?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可以联系一下客服那边       或者是上传一个视频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不过了,你可以适当的把最大螺距减小些

网友:
fbl100就是这种小buy

网友:
把把尾桨向外拔一点,图中的尾桨都擦到马达壳了。当然也有可能是该换马达了

网友:
加大油门就甩尾是你FBL100的正螺距打太多了,适当的减少一些正螺距试试,还有飞机和遥控器对频接收不好或者尾电机的转速力度不够油门加大也会甩尾的,小机不锁尾的问题多数和这几项有关,各方面都检查一下吧。。

网友:
适当减小螺距,直到不甩尾为止。同时加大主旋翼转速。实在不行换直径大一点的尾桨吧

楼主:
学习了,多谢老魔友们的细心讲解

楼主:
刚才咨询了技术售后的,说这样是正常的,在没有切换到3D模式下,猛推油门,尾电机跟不上节奏。3D模式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没试过3D,悬停都还没连多久呢,呵呵。

网友:
都这样,而且3D的时候稍微有点风就甩尾,解决方法是改无刷,增强主电机动力,尾巴也要加强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想倒飞一翻尾巴就跑,稳定之后就好了,小鸡就这样吧。也可能是该换尾电机了,我的用一阵就得换。

网友:
通病~~~

用水平油门曲线会有相当大的改善~~~

网友:
应该是转速不够,加大螺距的时候整个飞机的负载加大,尾电机供电跟不上

网友A:
3d锁尾会好很多

网友:
尾桨磨到电机啦

网友:
先天结构造成的,不能变距,锁尾反应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