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5r用中继链接成功,由此想到QX系列pojie中继

楼主(2014-04-10):
看了真绝一门帖子,没有说怎么破解路由,正好手里面有一台5r研究了下,用中继链接成功了。我手上没有qx系列的相机,大家有的可以参照试试,很简单。
我手上的是totolink三十多块的中继路由,首先进到路由设置页面,找到无线设置-基本设置-把SSID改成:DIRECT-qoE0:XXXX(XX随便),为什么要这样改,因为我发现手机软件playmemories只认“DIRECT-qoE0:”这个名称开始的wifi,分号后面无所谓,这个名称也是相机wifi的SSID前部分。然后就到中继设置里面链接上5R相机就行了。QX系列的大家自己看看SSID的前部分在路由设置里面照着改,其它的中继应该步骤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真绝一门大师是不是这样破解的 呵呵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我在相机设置里面重新设置相机名称后,相机的SSID会改变,所以SSID不要全照我的改 要看相机上的SSID 按相机上面的来名称来改,只要分号前面的一样就行

网友:
再次开机还能连接上吗?

楼主:
可以呀,路由会自动连上相机

网友:
坐等·信息·

网友A:
大赞!!!手上正好有QX10,今晚就回去试试,QX10和NEX-5r的Wi-Fi有一点不同,就是QX10每次启动后的频道会有变化,路由器也需要修改。可惜买了港版5r,实时预览被阉割了。

网友:
樓主真好,你以破解了某某的80蚊的破解費,好貼

网友:
LZ你太不厚道了 怎么能把人家的赚钱之道公之于众呢

楼主:
一定要先开相机点wifi共享 相机出现SSID和密码之后才能开路由 这样路由就会自动连接了 如果中途断了共享 要关路由才能再次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赞!!!手上正好有QX10,今晚就回去试试,QX10和NEX-5r的Wi-Fi有一点不同,就是QX10每次启动后的频道会 ...

早就都一样了,固件升级后都一样功能,没有所谓阉割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都一样了,固件升级后都一样功能,没有所谓阉割版了

升级到哪个版本啊?我去年暑假升级了一次就没管它了,升级后能不能安装软件啊?

网友C:
RE: 首先进到路由设置页面

请问:是从相机wifi设置进到路由器设置页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从相机wifi设置进到路由器设置页面吗?

相机不用设置,在电脑上进路由器设置页面,在浏览器上打开192.168.0.1或者192.168.1.1

网友:
不能这么害人啊!我还想把5R寄去收费破解呢,据说要刷机,还要ARG1210 可以自动匹配频道的路由,你这样搞法让人怎么做生意?

网友D:
真是高手!祝贺。我有台5R,我自己搞不了,待孩子回家时让他按照楼主的法子破解试一试看。我的看法:5R最好是硬挂于精灵FC40,拆去那个相机损失很小。若用精灵1因与遥控器频道冲突有干扰炸机危险。若用Vision挂5R需要拆掉蛋蛋,经济损失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高手!祝贺。我有台5R,我自己搞不了,待孩子回家时让他按照楼主的法子破解试一试看。我的看法:5R最好 ...

老爷爷5r wifi链接好像只能看图片,不能实时视频,所以中继了作用不大吧。我只是想到这样也许可以中继QX系列的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爷爷5r wifi链接好像只能看图片,不能实时视频,所以中继了作用不大吧。我只是想到这样也许可以中继QX ...

5R用WIFI遥控主要作用有3点:1是做图传,知道要拍的画面什么样的;2是遥控快门;3是可遥控改变拍摄参数。遗憾的是NEX-5R的APP遥控方式不支持RAW格式,所以我有时宁可增加40克的红外遥控拖拍器控制NEX-5C的快门,为的是RAW,但是没有了图传,是纯粹的盲拍。我的NEX-5C是用了4年的老机器,万一摔了损失不大;NEX-5r是新买的,我还很喜欢它的触摸对焦功能,有些舍不得挂它上天。

楼主:
我还不知道有APP可以实时传输图形,刚才试了下,完全可以用,不过可能是我的路由器太渣,控制有点迟缓,图形延迟大概有半秒钟

网友E:
5r我没用过不知道会不会开机随机变频!如果固定频道 随便什么路由都可以中继!QX系列相机比较麻烦会变频 只有少数自动跳频的路由才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中继成功后连接距离一定要有质的飞越才有意义!否则不如直接连来的简单!所以中继上仅仅只是开始!后面还需要测试各方面性能如 稳定性、数据传输速度(画面延迟的时间)、扩展的有效距离、信号角度 等等 一切OK 才算真正的中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5r我没用过不知道会不会开机随机变频!如果固定频道 随便什么路由都可以中继!QX系列相机比较麻烦会变频 只 ...

那是不是只要选了会跳屏的路由器,按这个方法就能连接上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不知道有APP可以实时传输图形,刚才试了下,完全可以用,不过可能是我的路由器太渣,控制有点迟缓,图 ...

用WIFI遥控延迟是肯定的,延迟最长不可忍受的是Vision用UND格式拍摄时,那可真等得难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选了会跳屏的路由器,按这个方法就能连接上相机了?

连上也要测试距离够不够达标!不然中继的意义就没有了

网友A:
OK,测试了,QX10可以连上,明天在具体测试一下,然后总结下方法。应该就OK了,跳频问题现在还是手动解决的,因为我是1代2.4GWi-Fi会干扰控,具体解决方法已经有了,后面再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选了会跳屏的路由器,按这个方法就能连接上相机了?

人家怎么肯把破解方法告诉你呢!
又不他早就免费公之于众了。
还收80+的破解费?

网友:
其实我鼓励人家收破解费,wifi增距我也测试了很久,还加了功放,看我发过的贴就知道,可是没什么好的效果。有利益驱动才会有人更用心的的研究。
至于把方法免费告诉大家,更值得敬佩,但也不要贬低收费的人,至少人家没强迫你买。

网友:
人家帮你破解和调试要耗费精力,适当合理收取费用是应该的。或者是自己不会干,或者是没有精力做,请别人帮忙也应付以一些酬劳。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模型发挥得更好,是模友们共同心愿。这模型价格不菲,买得也不易。众人拾柴火焰高,不拘一格群策群力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好吗?

楼主:
我也支持适当收费的 毕竟人家的是研究后的成熟方案,还提供调试售后。我只是突发奇想而且,把想法告诉大家,让有能力的魔友一起折腾。

网友:
技术贴  要顶

网友:
各位大侠加油吧!一直搞到d家图传无人问津!

网友:
我也用路由器中继了QX10,在路由器不关闭的情况下,联系开关了三次QX10,路由器都能连接上相机,一次信道是1,两次信道是6,手机都可以看到摄像,这只是室内试的,室外还没试过,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5r我没用过不知道会不会开机随机变频!如果固定频道 随便什么路由都可以中继!QX系列相机比较麻烦会变频 只 ...

您激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OK,测试了,QX10可以连上,明天在具体测试一下,然后总结下方法。应该就OK了,跳频问题现在还是手动解决的 ...

怎么连接的,有详细的连接方法吗?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连接的,有详细的连接方法吗?请教谢谢

楼主已经发了方法了,侨联可以成功,至于中继好像还不行,至少我没成功。另外建议动手能力不强的玩家去购买真绝一门的套餐。自己折腾比较耗时,而且貌似现在只有真绝一门破解了跳频的问题。在淘宝上搜真绝一门。

网友:
完全支持适当收费!像我这样动手能力差,也没多少时间去研究这些破解技术,花点钱让有技术的人帮弄,大家都轻松,共赢!真绝,麻烦你加***度研究QX100WIFI增程,我迫切需要你的研究成果,也愿意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