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想了半天,终于决定好了配置,帮忙来看看

楼主(2014-04-10):
山寨550机架 F4006 KV680电机 仿APC1038桨 好赢天行者20A电调  电池打算自制3S5000MA

飞控 APM+H GPS 接收机:天地飞9通接受

遥控:天9二代(控和接收已有)

以后想挂云台和狗 看看这个配置够用么

如果想用4S动力 配什么电调好?

网友A:
4S动力 配飞腾18A电调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动力 配飞腾18A电调就够了

4006配1038好还是1147桨效率高一点?

网友B:
4S 的话 配 1147 槳效较高 但 沒有1047穩 (只用过1047沒用过10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的话 配 1147 槳效较高 但 沒有1047穩 (只用过1047沒用过1038)

550的架子能上11寸桨么?我怎么听有的人说550的架子最多10寸桨。。

网友C:
我报我自己的配置  你可以参考下
550机架 F4006 680KV  飞腾30A +1238 +4S 5200+图传 +808+3S 1300=起飞重1650g   悬停17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0的架子能上11寸桨么?我怎么听有的人说550的架子最多10寸桨。。

我正450的阿福机架可以上11寸,, 絕沒有问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450的阿福机架可以上11寸,, 絕沒有问題.....

哦哦 好的 谢谢 我看你头像里也是4006电机?用的几S电池和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好的 谢谢 我看你头像里也是4006电机?用的几S电池和电调?

25A 四合一天行者电调,, 3S 和 4S 都用过,, 感覺这电机较合用 4S,, 动力比较充足,, 可以灵活一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报我自己的配置  你可以参考下
550机架 F4006 680KV  飞腾30A +1238 +4S 5200+图传 +808+3S 1300=起飞 ...

好的谢谢了 上1238桨有没有打桨的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 上1238桨有没有打桨的危险?

我的  好像  还有10CM的 距离,,还可以换更大的桨 就是不知道效率如何,,正在 逐步实验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报我自己的配置  你可以参考下
550机架 F4006 680KV  飞腾30A +1238 +4S 5200+图传 +808+3S 1300=起飞 ...

高手您是怎么用550的六轴上的1238桨的,如果是四轴 那就没错了   550山寨大疆的架子,楼主的配置不行,只能飞3分钟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手您是怎么用550的六轴上的1238桨的,如果是四轴 那就没错了   550山寨大疆的架子,楼主的配置不行,只 ...

我的 不是  F550  我的是  小黄蜂机架   你可以X宝搜索  呵呵!  是四轴,,说是550  其实  是575的轴距。。1230  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不是  F550  我的是  小黄蜂机架   你可以X宝搜索  呵呵!  是四轴,,说是550  其实  是575的轴距 ...

楼主应该是六轴的550,四轴450轴距都可以上1238,楼主要是上这个配置可以问我,亲身经历   4583935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您是怎么用550的六轴上的1238桨的,如果是四轴 那就没错了   550山寨大疆的架子,楼主的配置不行,只 ...

额 请教请教。。为什么只能飞3分钟 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报我自己的配置  你可以参考下
550机架 F4006 680KV  飞腾30A +1238 +4S 5200+图传 +808+3S 1300=起飞 ...

3S 1300MAH,17分钟,你开玩笑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的架子能上11寸桨么?我怎么听有的人说550的架子最多10寸桨。。

可以 ,450都能上10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S 1300MAH,17分钟,你开玩笑没?

ni 你再看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i 你再看一遍吧~~~~

日,还真看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