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控制板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神能不能告诉我飞行控制板是整个飞控系统中的哪一部分?还有APM及PX4分别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APM的程序固件通过全世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目前已发展的比较成熟了,但是硬件配置比较弱(8位处理器),可扩展的潜力较低,价格相对适中;
PX4是一款具有更强硬件配置和开发潜力的开元环境,具有32位高速处理器,且处理器和关键传感器均有备份冗余。本身的程序固件尚未完善优化到理想状态,但是可以使用APM的程序固件。PX4还有一个根据飞行器特征开发的产品PIX,PIX相比PX4结构更优化和简练,更适合作为飞控来使用,而PX4则相对更适合作为开发环境。相比APM而言,PIX(PX4)的价格会高些,目前看来接近1倍。

网友A:
作为入门者,不建议使用APM或PIX(PX4)

网友:
固定翼,应该用A控,多轴用naza,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入门者,不建议使用APM或PIX(PX4)

我想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减振方法来测量出APM飞控的减振效果,而且我得知APM飞控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精确度,所以想学习下,还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程序固件通过全世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目前已发展的比较成熟了,但是硬件配置比较弱(8位处 ...

我想做的就是通过各种减振方法来测量出APM飞控的减振效果,而且我得知APM飞控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精确度,所以想学习下,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4-07-13):
沙发解释得好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