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飞直机咋设置哦?

楼主(2014-04-10):
问题同上,请高手或高高手指教一二啊。

网友A:
控里面这么明显的选项。

网友B: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一开始还是附近找个老模友帮一下吧!

网友C:
拿分走人

网友D:
这个的确不是3两句的。要多地方要设置,还要看你是什么飞机。你要是在上海我就可以带你

网友E:
要看你飞什么飞机,用什么陀螺?

网友F:
网上找T8FG教程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G:
有副翼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3466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