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云台严重干扰apm2.6放一晚又神奇正常了附LOG记录参考(悬停时突然向右偏立马炸...

楼主(2014-04-10):
舵机云台是单独5v供电,apm未接舵机云台时正常起落50次以上。现正在用排除法找原因,实在不行准备重刷以前的固件再试试。

网友A:
查apm的log记录就知道了呗

网友:
我也试过,, 已单独供电給舵机,, 但干扰的是 MINIOSD,, 一转动云台就黑屏.....

网友B:
供电不足,飞控等重要设备不要和其他的特别是动力设备共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飞控等重要设备不要和其他的特别是动力设备共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飞控等重要设备不要和其他的特别是动力设备共用电源

这个原因不是,虽然共用电源,开始炸机是正常起飞后在空中突然右偏,但现在是在未解锁状态只要一接上舵机信号线(电源5v红黑是接到单独5v稳压上的)飞控水平线立马变化,以前是乱跳,现在是突然抬高,晚点有空了我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apm的log记录就知道了呗

谢谢提醒,我已下载了LOG记录,但不知道看哪里怎样可以找到问题啊。我是刷的3.1.2八轴版本

网友(2014-05-27):
找到原因了吗?或者能附上log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