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x 莫名其妙炸机,求大师帮忙分析

楼主(2014-04-10):
有一阵子没飞六轴了,我的机架是飞越680,装STELLA云台,当天试飞时离地两三米高,机子突然竖起来来,紧接着就重重摔在草地上,还好没打到人,我上传了飞行报告,求大师们帮忙分析是不是飞控出问题了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tm#2014_04_10_143230.355_122.2.00.50

网友:
检查下 M1 和 M6 的电机电调是不是故障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的xa650pro摔了两次 现在判断 主要是电调问题, 原配xa 30A电调堵转原配TM3110电机
SX摔机姿势真是专业级别, 如同世界冠军跳水, 干净利落,突然栽倒, 绝不会像DJI先哆嗦几下,还有机会打下手动杆什么的

楼主:
我的电调是好硬30A铂金的,看飞行报告好象也是动力的问题是吗?

网友:
绑起来或者拆桨 满油跑几分钟  摸摸1号 6号电调是不是更烫些,  如果烫  与别的电机互换再测试
我就是这样排除 发现电调烧坏的

楼主:
从分析数据最后一个点看,电机功率3号电机突然增大到99%,而6号电机突然降到11%,导致六轴竖起来炸鸡,更象是飞控故障,而之前一个起落也是gps悬停时突然高速向前漂,我把飞行报告传给xa客服,但到目前还没有给我个说法

网友:
客服帮不了你,自己动手解决,下次测试飞一米高够了,我拆下来一堆Xa电调,看着发愁,丢了可惜,返厂回来,还是不敢用,我摔机那天是全油门刷锅8分钟降下来时出问题的,后检查,刚好是全油的左边2个电机开始堵转丢步了,烧坏了,撕开看又没有灼烧痕迹,将丢步严重的那一个换了可以飞,起步有点歪,再进一个新的换还丢步的,结果直接完蛋,再摔,新的丢步更历害,摔机与电调电机关系最大,飞控的因素少

网友:
我也莫名其妙的正在悬停 自己就飞走了 然后自己降高度载头炸鸡! 放了一阵子 再装上就好了呵呵。炸炸更健康吧!

网友A:
你们一天就说 莫名其妙!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们配置有问题,你电机 悬停飞行的时候 ,5号电机输出80%左右! 而2号电机输出40%左右,那么大的差别相当于你的飞机一直飞行在很难受歪起非得状态,飞控一直费劲的网一边修正状态,你这个时候还大幅度打杆,来晃,你5号电机输出本来就在费劲的状态,他的反应能力和动力储备都不够了,导致飞控平衡失败,不摔才怪! 麻烦你们飞之前先悬停,然后检查一下黑匣子的电机输出是不是平衡,再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一天就说 莫名其妙!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们配置有问题,你电机 悬停飞行的时候 ,5号电机输出80%左右!  ...

请问跟电机电调有关系?是指我们买的太差还是没调整好?如何调整或者推荐好配置!虚心求教!

网友:
看一下20秒到30秒,所有的数据都稳定,遥控全部居中,可以判断,20-30秒时飞机处于悬停状态,这时的电机输出高的75%左右,低的50%左右,这种状态就是机没装好,75%左右的那两个电机反应能力,动力冗余都不够了,炸前俯仰,横滚,航向和油门都有动,而且俯仰算大动作了,动力和反应能力不够还做大动作,不炸就奇葩了

网友B:
原厂的高速10A电调,Pro 450,4500mah 电池.

飞控返厂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发回是因为飞行过程中突然会栽下来。

这次拿到后安装好,悬停40秒,飞机翻身炸鸡,坏了几个碳桨,重新装好,悬停10秒后一个电调冒烟,
但是居然没有侧翻炸鸡。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电调冒烟还可以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高速10A电调,Pro 450,4500mah 电池.

飞控返厂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发回是因为飞行过程中突然会栽 ...

电调冒烟,电机还在转 我也碰到过。  只是那个mosfet 完全坏了后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