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加固泡沫飞机的小白问题

楼主(2014-04-10):
各位高手,老玩家,我问下:这个加固泡沫飞机用的碳片,碳棒,是用胶布粘在机身上加固,还是用啥强力胶水粘上加固的?还有电机座的木片怎么能牢靠的固定在机身上 ,包括舵机牢靠的固定?  谢谢先

网友A:
可以使用胶水,那种粘塑料、皮质材料的胶水,固化后有韧性的。就是固话时间较长些。我在使用。

网友:
用泡沫胶粘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用502,结实、干得快!

网友C:
我一般这样干
加强碳棒/片,开槽,涂泡沫胶,胶干后表面贴纤维胶带。
电机座,找后面有根木条的那种,泡沫胶沾
舵机,木片舵机安装板用泡沫胶沾机身上,表面铁纤维胶带,用螺丝将舵机固定。

用502或AB胶的话先用牙签沾点胶试试会不会腐蚀泡沫(看泡沫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胶水,那种粘塑料、皮质材料的胶水,固化后有韧性的。就是固话时间较长些。我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这样干
加强碳棒/片,开槽,涂泡沫胶,胶干后表面贴纤维胶带。
电机座,找后面有根木条的那种,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用502,结实、干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