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百思不得姐,特来论坛请教大虾。往不吝赐教!

楼主(2014-04-10):
本人入魔入的飞越有副翼450的坑,入魔一年的时间只能够四面悬停和八字航线,进步缓慢。前段时间又入得一台DFC无副翼,用的3GX无副翼陀螺仪。看了无数3GX调适帖子,还是没能让飞机飞起来,现有问题如下:
1、本人用的是devo10遥控器,在3GX系统设定中,集体螺距设定要从遙控器Swash十字盤混控比率,但是我在devo10里找不到该选项。求解,怎么在devo10里设定集体螺距?
2、同样,怎么在devo10里设定循环螺距?
3、在调试过程中,陀螺仪补偿都一切正常,在更换尾舵机后,出现补偿错误,如图:
当抬起机头时,十字盘总体向下运动;抬起机尾,十字盘总下向上运动,何解?

本人因初涉无副翼,被无副翼搞得头疼万分,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助小弟解决燃眉之急,让鸡鸡顺利上天。

网友A:
百思不得姐。。。。你不是下载了这个猥琐的应用吧。。。

网友B:
种种办法都治标不治本,,
最完美的还是换V8 K8 或者别的东西,,

在这没有说3GX性能不好,而且从我个人经历来讲,3GX太难调,设置不方便,刚接触3gx的时候被折腾了好久,最后贱卖了,
V8 K8系列直接用软件调,在电脑上按按鼠标就成,第一次接触K8就直接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种种办法都治标不治本,,
最完美的还是换V8 K8 或者别的东西,,

这个道理我也懂,只是想先看看能否把3GX调试成功,你就解决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思不得姐。。。。你不是下载了这个猥琐的应用吧。。。

我还真下了这个猥琐的应用。。
赶紧帮忙解决下问题哈

网友C:
网上有3GX的视频安装,自己去看,刚开始是有点坑,我也是自学的。

网友D:
其它正常?有没可能是螺距 和 升降  插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3GX的视频安装,自己去看,刚开始是有点坑,我也是自学的。

看了无数了。这3个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正常?有没可能是螺距 和 升降  插错了?

肯定没错啊

网友E:
futaba的控就叫 SWASH,别的还真不知道叫啥。
按道理尾舵机不会影响斜盘啊,这个真是百思不得其姐~~

网友:
十字盘舵机的方向

网友F:
你把控搞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25481&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控搞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481&extra=

搞清楚控能解决1、2,但是3无法解决啊

网友F:
你控里设置不对,才会出现第三个问题。
为啥要换尾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控里设置不对,才会出现第三个问题。
为啥要换尾舵机
??

尾舵机坏了,就换了个尾舵机,就出现第三个问题 根本没动过控

网友:
只换尾舵机是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的

办法很简单: 拔掉尾舵机,调十字盘修正和混控。如果拔掉之后十字盘运动都对(前提是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对),再插上。

但很可能你尾舵机插错了,才导致这个结果。

网友:
其实,3GX也不是传说中那么难调,楼主要首先搞明白的是中英文之间的关系,然后按照说明书一步步调试即可。

网友G:
我用devo7飞3gx,现在很顺手,飞机状态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devo7飞3gx,现在很顺手,飞机状态都很好。

能加Q 帮我调适下么,357857174

网友:
种种办法都治标不治本,,
最完美的还是换V8 K8 或者别的东西,,

在这没有说3GX性能不好,而且从我个人经历来讲,3GX太难调,设置不方便,刚接触3gx的时候被折腾了好久,最后贱卖了,
V8 K8系列直接用软件调,在电脑上按按鼠标就成,第一次接触K8就直接会用了,
有同样的经历啊

网友:
现在k8才一百多 别用那个奇葩的3gx了吧

网友H:
我比你好点装机什么的都搞定了,因为新手螺距升降不太懂遥控器也不是太熟,楼上的说的很对先要搞懂遥控器,然后看视频然后看说明书。好一点,我比较笨最近也没时间,忙着考试所以考完试再说了,祝你早日成功。还有我觉得3gx还是可以的.现在这个社会托太多,我个人觉得什么vbar那些货,不错是不错但价格说实在89百已经很赚了,太贵就一块破电路板,中国人的钱太好骗了。勿喷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Q 帮我调适下么,357857174

你的问题其实只要多看说明书,3gx的说明书,还有你d10的说明书,一步一步做就没问题。毕竟你的d10还是中文的,要更容易些。具体哪个地方不明白你再问我。

那些kbar毕竟是山寨的,说不好哪个地方出问题,3gx再垃圾毕竟是原厂的。我的450是3gx,550用mb,都很好用,连一起飞的魔友都夸我3gx调的不错,他用的及时k8。

网友:
全部拆掉,一步一步重新来吧,大伙都这样,思维定势,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或者附近找个高手指点。

网友:
3GX我只会用futaba控调,你的控不熟悉,帮不了楼主

网友:
没觉得难调,觉得挺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比你好点装机什么的都搞定了,因为新手螺距升降不太懂遥控器也不是太熟,楼上的说的很对先要搞懂遥控器, ...

装机细心再细心,多潜水,多看视频。。。。纯新手(身边没老师)450L 3GX  目前悬停阶段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装机细心再细心,多潜水,多看视频。。。。纯新手(身边没老师)450L 3GX  目前悬停阶段妥妥的。

500dfc比你大点

网友:
1、2问题是控使用问题自己慢慢摸索吧
抬头应该前两舵机向下,中舵机向上,你的都向下说明中舵机补偿方向反了,进陀螺DIR模式调中舵机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无数了。这3个问题无法解决

你这问题我一开始装的时候也经历过,设置时不要把油门推中间,放到最低。

网友:
根据我入模的经历,关于飞机和遥控器上的一些名称,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有很多名称和它的用途只是搭个边,只有理解这个名称的作用,才算懂的直机如何调!

网友:
我调机,是从原理上找控的参数名称和三轴参数名称,很容易调机,直机参数多,但重要的原理构造就那几样,名称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先把你的控的CCMP混控弄明白了了
有对单个舵机的反向,和对摇杆操作的反向。(我有个D10但是没用原厂固件,帮不了你。)
调到控的操作在十字盘上的反应是正确的为止。
然后按3GX说明书设置就好了。
问题3、仰俯补偿反了可能是仰俯行程设置的时候摇杆方向打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