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2.2通用2D狗台德版刷俄版外部FC增益测试

楼主(2014-04-10):
    老规矩,先上配置
ATG 650   4822KV570  蜘蛛30A  1455
4S 5100mah动力  3S 1100mah图传   400mw图传BGC 2.2b 通用狗台  山狗一代
APM  2.6  6M gps  混合模式
起飞重量2500-2600g   飞行时间15分

     昨天进行了初步的测试,虽然效果还行,但没有用FC增益山狗不能保持水平与地面,调了也没调好,果断试了试FC,效果非常好,山狗能始终保持水平。
     如果买的是德版可以刷成俄版2.2,首先感谢磊磊磊童学ywlcg的帖子和帮助。这有详细的视屏云台校准和设置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551

下载好后解压完运行upload.exe

右下角选数据口com8,点“给我烧”
BGC2.2中文说明    http://pan.baidu.com/s/1sjrrSpJ
云台驱动               http://pan.baidu.com/s/1i3KEz4p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http://pan.baidu.com/s/1dDBtjfr

我目前的参数

记得红圈选height,降低高频噪音

FC增益设置

FC接飞控横滚和俯仰,RC接接收机第六或者7、8、9任意空余通道的旋钮可控制俯仰和横滚(视遥控器通道数和需求来定)

EXT_FC_Roll接飞控RC10 Roll、EXT_FC_Pitch接飞控RC11 Pitch(飞控中可自定义云台控制通道,这是我的设置,可以不一样)

从左至右依次为EXT_FC_Pitch、RC10 Roll、RC11 Pitch、EXT_FC_Roll

接好线,连上云台控制板,晃动飞机会有实时信号输出

山狗720P 2D云台俄版2.2b飞控增益测试

山狗1080P 2D云台俄版2.2b飞控增益测试

网友A:
naza飞控也可以f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飞控也可以fc吗

应该可以吧,只要飞控支持云台控制,原理应该一样

网友:
不错哦,上个对比视频更不错。

网友B:
能否来一个视频,教一下大家再软件里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来一个视频,教一下大家再软件里如何操作

来不了了,炸鸡把云台板子上弄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不了了,炸鸡把云台板子上弄坏了

买一块  没几个钱

网友C:
不明白这个外部增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是否在云台本身不能调水平的时候用了外部增益就能够调水平了?另外就是如果我的云台已经调水平了,那么接了外部增益FC后又有什么效果?

楼主(2014-05-11):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这个外部增益的具体作用是什么,是否在云台本身不能调水平的时候用了外部增益就能够调水平了?另外就 ...

外部飞控增益让云台运转更顺滑,不能精确调整好水平也能自动水平

网友D:
就是利用了飞控的IMU姿态参数,让云台更加精确和迅速的控制相机,z15什么的不都是要跟飞控有根线的,就是干这个的
naza不行吧,naza的云台接口是接舵机云台的,无刷的没试过

网友:

山狗一代有延时循环拍照功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利用了飞控的IMU姿态参数,让云台更加精确和迅速的控制相机,z15什么的不都是要跟飞控有根线的,就是干 ...

NAZA V2试过了 可以

网友:
朋友,能告诉一下,我购买了最新BGC 3.1 大电流2轴3轴无刷云台控制板,下载了调参软件,可是软件识别不了控制板,

网友:
如何确认飞控板,有给云台控制板输出信号,如何确认飞控板输出的信号  的正反 是正确的,请指教

网友F:
楼主厉害。能发一份BGC2.2中文说明  、云台驱动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吗?  727659901@QQ.com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能发一份BGC2.2中文说明  、云台驱动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吗?    多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482&mobile=1

网友G:
真的没搞明白fc的作用,看你的接线法,貌似就是用的飞控云台输出的信号线,其他的线没用哈?现在的毛子2.2的三轴板子接了fc之后,俯仰角度可以大于60度吗?我知道没接的时候大于45度就会自激左右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没搞明白fc的作用,看你的接线法,貌似就是用的飞控云台输出的信号线,其他的线没用哈?现在的毛子2.2 ...

可以达到90度俯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达到90度俯仰

能发一份BGC2.2中文说明  、云台驱动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吗?    多谢!

楼主:
这个帖子里有啊

网友:
正需要,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2014-06-19):
楼主,放上去的软件过期了,可以发一份到我邮箱吗,82377355@qq.com,谢谢

网友H:
APM支持FC吗?云台控制板在雷迅买的,没有接口啊!请赐教!还有接收机连接了动杆没有反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M支持FC吗?云台控制板在雷迅买的,没有接口啊!请赐教!还有接收机连接了动杆没有反应?谢谢!

支持的,飞控里面把9、10、11云台控制通道设置好(9为横滚、10为俯仰,自行决定),帖子里有云台控制板FC定义口,把线插到对应的飞控云台控制端口,云台横滚和俯仰控制也有图标是

网友:
帖子里的下载链接失效了,求楼主新的链接 或发我邮箱27856176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没搞明白fc的作用,看你的接线法,貌似就是用的飞控云台输出的信号线,其他的线没用哈?现在的毛子2.2 ...

对,接好可以90度俯仰

网友:
邮件已经查收,谢谢楼主

网友I(2014-07-21):
为什么你云台的pid的d值调那么大?我的是6和7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你云台的pid的d值调那么大?我的是6和7

我的电机换成2212的了,想改卡片机云台,结果云台架太单薄就又改回来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7702&extra=

网友:
链接已经失败了,请发一说明书到我邮箱1209961700@qq.com好吗,顺道加一下好友可以吗,指导一下我怎么调,我一直没能调好

网友:
我的也是apm,回来也试试。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买的是这款Martinez板子,想刷BGC2.2但是找不到固件,帖子里的度盘链接失效了,请问您能发一份到418639182@qq.com

网友:
楼主的电机功率好高啊,横滚的pid也好高啊,电机是2208还是2212

网友: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2462723134@qq.com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同是APM,链接已经失败了,请发一说明书到我邮箱254293217@qq.com好吗,,谢谢楼主

网友(2014-08-22):
你好资料能否给我一份,425004747

网友:
好帖子!下载链接已经失效,请老师发一套软件和说明书到我邮箱365554739@qq.com好吗,谢谢!

网友:
都弄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云台只要接接收机就会有轻微的点头现象   接哪个方向就向哪个方向点动  很细微    求解

楼主:
7月份到现在在沙车维稳,当地断网,今天才回来,还有需要的可联系

网友:
楼主,中文说明书文件已经过期,能给发邮箱一份么?326865006@qq.com

网友(2014-09-23):
好帖子!下载链接已经失效,请老师发一套软件和说明书到我邮箱2208775231@qq.com好吗,谢谢!

网友: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失效      328842186@qq.com

谢谢  哈哈

网友(2014-10-31):
学习,正想做一个云台

网友:
下载链接已经失效,请老师发一套软件.俄版2.2调参刷机包和说明书到我邮箱28512706@qq.com好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NAZA V2试过了 可以

不知道精灵飞控是否可以接 FC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精灵飞控是否可以接 FC 呢?

没用过精灵的飞控 应该可以吧 找对插口 功能应该没问题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7月份到现在在沙车维稳,当地断网,今天才回来,还有需要的可联系

楼主可否給份BGC2.2中文说明  、云台驱动 、俄版2.2调参刷机包 吗? 310471009@QQ.COM谢谢。急用啊。

网友K:
请问楼主能调华科儿的3D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能调华科儿的3D云台吗?

没用过,不过云台调整都差不多,原理应该相通的,你仔细看说明

网友L:
我看naza有两个两轴云台增稳的输出端、能用这个实现不用控制板,就能让云台增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naza有两个两轴云台增稳的输出端、能用这个实现不用控制板,就能让云台增稳吗?

应该可以,不过飞控带的云台增稳好像都是舵机云台,还没见过无刷的,飞控不能给无刷供电

网友L: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不过飞控带的云台增稳好像都是舵机云台,还没见过无刷的,飞控不能给无刷供电

恩,有道理,无刷电机用的电比舵机大多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驱动形式也不一样,还想问下LZ,这个FC增益是什么意思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恩,有道理,无刷电机用的电比舵机大多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驱动形式也不一样,还想问下LZ,这个FC增益 ...

我的理解通过飞控也给云台一个加速计数据辅助增稳,使云台响应速度能跟上飞控的姿态变化也就是飞机的姿态变化,单云台没调好存在响应跟不上飞机姿态变化的情况。

网友:
LZ你好 这块板子可以接FC么?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