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S F18 首飞不成功

楼主(2014-04-10):
一直以来都是飞多轴的,这回第一次飞固定翼,之前自己做了几架kt像真机,一直不敢飞,所以就买了一个FMS 的F18试着飞飞先,结果首飞不成功,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问题:F18滑行大概15米的样子,我打了一下升降舵,结果飞机就近乎70°角的仰角起来,然后到了5,6米的样子就失速掉了下来,我一开始感觉是滑跑距离不够加上打升降舵时幅度太大的原因,后来又多次试飞,只是稍微打一下升降,飞机就大迎角然后失速了。 现在仔细想想,这种情况每次都出现,可能是我重心设置的问题,我把重心设置在了机翼前缘向后的1/3处, 不知道对于F18这个重心对不对,会不会是有大边条的缘故,应该把重心放的更靠前? 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点拨~
还有,我的电调是贴到飞机肚皮下面的。。。

配置:64mm黑旋风;
        XXD的50A电调;
        2200mah 25c电池
        5个9g舵机

网友:
一个是重心位置,如果离主起落架太远,可能会出现小杆量拉不起来,大杆量起来了迎角又过大的情况。另外可以看一下升降舵的舵量是不是过大了。

网友:
1是重心没有调好,2是升降舵量要调小,3是要调好升降和副翼的曲线

网友A:
为什么kt不敢飞却飞涵道?涵道更难飞,还是先做一架kt板机。

网友:
说明书上有重心位置标注,按那个位置前移1CM左右就差不多。我的这架灰机电装和你不一样,用的是4S电飞,头偏重,所以对你没有参考价值。还有就是我这里是海拔1800M的高原,如果用3S的话,滑跑要在20M以上而且基本是全程全油。另外说一下 这飞机不难飞,降落可以关油飘降。就是个头小了,最好不要飞的太远

网友:
这机起飞是有一拉就猛起的问题。
我认为和重心、升降舵量关系不大。
你起飞后 油门继续保持推足,离地50cm后 马上推些杆(幅度不能太大),把飞翼仰角调整到10-30度。

网友:
另一个办法是,增强动力。。。

网友:
你的涵道可以4s的,电调换成60A或者80A。

还有个办法,就是起飞时 地面滑跑时间长一些,让速度更快一些,不过飞起来后 还是得推些杆  改平。

网友:
拉起的动作要轻柔

网友:
新手毫不奇怪。飞不好正常,这飞机对操控反应要求较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的头轻了。先加个5号电池在机头试试,保证好飞好多。

网友:
看你的描述,机头轻不少呢。

网友(2016-08-01):
推力比有1:1吗?拿住机头试一下能不能吊起,动力够就怎样都能起飞,好不好飞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
重心不对。边条翼会让气动重心前移,这时候重心在1/3肯定就靠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