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PRO 4822 690KV 电机,挂飞狗+狗3,可以上两块电池 ...
XA650PRO 4822 690KV 电机,挂飞狗+狗3,可以上两块电池吗?

楼主(2014-04-10):
如题可以上两块4S 5200的并联
电池
吗?谢谢!

网友A:
没问题,注意重心。推荐1238桨

楼主:
不是说1147的更稳一些,上1238拉力大,加两块电池,重量也加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B:
XA650的原厂动力和大僵的E600 哪个好

网友C:
干嘛要上2块电池,你就上一块4S 5500就行了能飞15分钟,AbC1238桨

网友D(2014-06-14):
我用的xa650 pro版 4s 5200的电池原来可以飞15分钟,后来就只能飞5分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E:
1W太累了。用6200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