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 无刷电调求救!!

楼主(2014-04-10):
给mini cp加电对频时,机机突然出现冒烟情形,赶快拔了电池线,检查发现电调接电池的线外皮很烫,黑线和红线外皮都已烧透。。电调连主板的线也温度很高,但是没有烧透。机子用的是黑金M5电机。目前把无刷电机电调取下,换上有刷电机,机机工作正常。
烧了电源线的电调我给把电线用烙铁取下来了。。我考虑是电调短路了,想问一下这个电调能修吗?是那个227J的电容击穿了短路??怎么检测??
已经买了新电调,还没到货。。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调的电线是怎么接的?两股线分别在我画红圈的位置焊上??
上一下图。。求高手指点,谢谢!!

就是这种电调

另外对频前一个朋友不会玩的,拿着飞了一下,舵机给卡住了,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都在最高位置卡死,我赶快给机子断了电,把舵机手动复位,然后又重新对频,发生上面的情况的,烧电调(短路)和之前的舵机卡死有关系吗??!!手动复位后,感觉舵机比较顺滑,没有扫齿啊。。我上了有刷电机后,飞机也一切正常,没有出现舵机再卡死,或是抖舵的情况。。

楼主:
整个电调没有元件烧毁的现像,上面的图因为压缩的原因,有点显得发黑,但实际上跟原来的一样,没有发黑或是烧毁迹象。。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电容的通断呗,通的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一下电容的通断呗,通的就是烧了。

玩个电直真不容易,还得败个万用表。。。手里还没有。。呵呵。
另,舵机卡死和烧电调有关系吗?!华的机机这么多讲究?还是直线舵机的耐炸啊。。

网友B:
从没听说电容会短路,如果电调看不出烧痕,你可以拔掉负载电机,再通电看看是否还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没听说电容会短路,如果电调看不出烧痕,你可以拔掉负载电机,再通电看看是否还会烧。

烧了的板子上电容两端短路的见得多得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烧了的板子上电容两端短路的见得多得去了。

你可以把电容拆下来单独再测,在线测出短路不一定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容拆下来单独再测,在线测出短路不一定是电容短路。

貌似我和3楼都没有说过贴片电容本体短路吧?
只是说测电容两端,看是否短路吧?
难道你有更好更快的方式判断板子上的元器件是否有被击穿的?
另外你见过由于耐压不够被击穿/爆炸的电解电容么?

网友D:
楼主的电调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我也想改无刷,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应该和电容关系不大,这个是钽电容,作用是电池通电时候去波纹、消除电源毛刺的。找个烙铁把它去了再通电就能看出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了!建议楼主详细检查下背面的mos,那个才是易损件。

楼主:
新买了一个电调,已经到手装在机子上了,现在机机动力比原来的还足,油门打到40%机机就一个劲往上窜。。。我还得再调一调机,不然还没法飞。。。这个坏了的有时间再弄它吧。。谢谢各位给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调是什么型号的,我也我也想改无刷,给个地址,谢谢

某宝找mini cp 无刷套装,我这个新的是75元的(电调)的价格,这次到的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找mini cp 无刷套装,我这个新的是75元的(电调)的价格,这次到的做工不错。。

谢谢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