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已经上传视频

楼主(2014-04-10):
我新手,炸鸡几次了, 这次真的牛B  , 高高的摔下,  随后上视频,  情况就是飞着飞着, 电池报警,  四轴随即疯狂上升, 随后, 就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了!!

我现在想知道,电池报警, 四轴为什么疯狂爬升, 不降还升, 这APM设计程序的脑残呢,  还有 BB响跟 APM飞控 没毛大的关系, 它爬升什么呢

我专门检查了安全设置,  低电压保护是disable, 设置的是没开启,  这个情况还需要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
哈哈,肯定是你飞的太慢,APM不爽了,给你来个自由落体

网友A:
你是否设置了MP中的低电压返航呢?还未爬上十五米已气绝身亡!!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设置了低电压自动返航,请自己先确定清楚问题了,在发贴。

网友:
4楼有理

网友:
APM飞控还有炸鸡的功能?

网友C:
某种原因触发返航,设置了较高的返航高度,还没爬到就没电了,自由落体

网友:
应该是LZ的设定问題.....

网友D:
低电压自动反航真的不太好用啊 赶紧关掉

楼主:
谢谢大家,真的是干啥理论知识要学好,要不可是要交学费了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压自动反航真的不太好用啊 赶紧关掉

低电压自动反航 我检查了,  低电压保护没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种原因触发返航,设置了较高的返航高度,还没爬到就没电了,自由落体

低电压自动反航 我检查了,  低电压保护没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自己设置了低电压自动返航,请自己先确定清楚问题了,在发贴。

低电压自动反航 我检查了,  低电压保护没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设置了MP中的低电压返航呢?还未爬上十五米已气绝身亡!!

低电压自动反航 我检查了,  低电压保护没开啊

网友:
你飞的太温柔了,飞控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设置了MP中的低电压返航呢?还未爬上十五米已气绝身亡!!

"还未爬上十五米已气绝身亡!!"  我是很嚴肅的幫LZ默哀,但看到這句話還是不爭氣的笑了。

网友:
这情况遇到过,不过我是在离地20cm左右悬停的时候,一个电机忽然沉下,飞控来不及改姿态就扎地上了,然后疯狂的低电压报警,电机狂转,操控没响应,最后只能毁桨拔电源,如果那时候及时改姿态可能就是lz的下场

网友:
我那次炸鸡也和你一样,左右来回小打舵,然后就那样了,失稳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
感觉可能是一电机忽然停转,飞控矫正过头吧,或者有干扰影响飞控,或者机架震动太厉害把飞控震晕了,或者电机负载太大
反正那事后就换飞控了

网友E:
是GPS模式飞丢的吗BB响干扰GP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GPS模式飞丢的吗BB响干扰GPS

我那天应该是定高模式,  前后左右都能移动, 应该不是GPS模式吧

网友:
定高应该就和GPS有关BB响尽量远离GPS

网友:
哇,双视频,我以为3D呢, 还要跑去拿3D眼镜。

网友F:
看视频怎么好像是先失控然后bb响才响的?

网友G:
我估计楼主用的是3.12版本的,而且没更新过的,和我的失控完全一样

网友:
设置问题吗?

网友:
感觉你油门过高 一下子切到了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视频怎么好像是先失控然后bb响才响的?

当时几个人聊天, 没注意是先爬高, 还是BB先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楼主用的是3.12版本的,而且没更新过的,和我的失控完全一样

确实是3.12版本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3.12版本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12这个固件程序有点问题,最大油门,或者最大舵量后,飞控会出错,会失控,,,好像后来有个插件,下载更新过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还没试过,

网友:
学习学习,避免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