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Zenmuse H3-3D云台最新消息!

楼主(2014-04-10):
  • 新固件V1.0.0.6版本

      最新固件版本:V1.0.0.6;快 速入门手册和说明书都会进行更新,请点击 这里 了解更多!)

      固件修改:该固件优化了H3-3D云台Yaw轴的跟踪,增加云台Yaw轴伴随飞机Yaw轴转动的提前响应,大大减小拍到脚架的概率。

      升级方式:可直接使用Phantom 2的调参软件(v2.0和v3.0)进行固件升级;

  • 防脱落卡扣的安装指引

    a.建议将防脱落卡扣安装在图示的两个对角线位置,以防止阻挡云台的Yaw轴转动;

    b.小心将卡扣卡到第一个卡环上即可,如果用力过猛卡过第二个卡扣,将影响减震效果。

  • 增加【抗干扰加强板】标配配件;(安装图如下)

抗干扰加强板是DJI Zenmuse H3-3D(Phantom 2 版)的标配配件,请参考如上图示进行Phantom 2 和H3-3D的连接。

同时,要注意抗干扰加强板上分别对应Phantom 2 和H3-3D的连接端口。另外,您可以采用标配的3M双面胶固定在Phantom 2 上,也可以打开Phantom 2 的机身上壳,
按照下图所示,安装到Phantom 2 内部预留的安装位上。

若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随时与DJI取得联系,谢谢!

网友:
这个云台除了精灵2还支持什么飞控 ?

网友:
强大的云台!
期待单独版的尽快开始销售,满足我这种没有精灵的用户!

网友A:
請問抗干擾
是說抗圖傳訊號干擾還是?
另外請教 原精靈2客戶要升級3d雲台 供貨方面大約何時有貨 我是台灣的客戶
代理一直說沒貨 急著想試3d的威力
感謝

网友:
H3-3D与H3-2D一样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精灵2的定制版(不含GCU,因为精灵2的主板已经内置了。),另一个就是含GCU的通用版,别的机型选择含GCU的版本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祝贺大疆的产品愈做愈好,为国争光!每当我放飞遇到围观群众提问时,包括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老乡面前,总会骄傲地说:“这是国产的!深圳出的。”
   也希望大疆能给Vision的用户一个单购云台升级改造的机会。不到一年功夫我家里已摆着两架精灵,住房小再也放不下新飞机啦。

网友:
啥时有货啊!序列号优惠吗?

网友:
我的已经在途,明天上午入手,准备拆机内置。

网友B:
问楼主,是不是FPV方案的,是FPV HUB的8P接线出来接抗干扰板,也就说说FPV方案无法内置,除非大改接线。

网友:
国产不要太坑国人了 (说价格)

网友:
等太久了!頭髮都白了
單獨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抗干擾
是說抗圖傳訊號干擾還是?
另外請教 原精靈2客戶要升級3d雲台 供貨方面大約何時有貨 我是台灣 ...

第二个问题,我有请教过DJI的技术支持,原精灵2的客户需要个小配件进行安装,因为现在是三轴了,与PHANTOM 2的安装间隙需要大一点。听说,很快这个配件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楼主,是不是FPV方案的,是FPV HUB的8P接线出来接抗干扰板,也就说说FPV方案无法内置,除非大改接线。

从上面发出来的图片来看,抗干扰板只是做了PHANTOM 2和云台之间的8PIN转接,应该与FPV方案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上面发出来的图片来看,抗干扰板只是做了PHANTOM 2和云台之间的8PIN转接,应该与FPV方案无关。

问题是机身只有一个8P接口,如果用了FPV HUB的话,这个8P应该是接要入到FPV HUB,而FPV HUB的8P出来的线要接云台。

如果和FPV无关是绝对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机身只有一个8P接口,如果用了FPV HUB的话,这个8P应该是接要入到FPV HUB,而FPV HUB的8P出来的 ...

不好意思,可能刚刚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
我觉得搞不好,还是需要GCU,或者是直接上DJI Lightbridge高清数字图传,直接从相机的HDMI口输出图像信号!

网友:
楼主您好,我的H3-3D已经到手,我打算把它安装到我的X650上,替换之前的H3-2D,我的问题是:
1、需不城要安装抗干扰加强板?
2、我的飞机上已装有一个H3-2D带的GCU,是不是可以直接用8P线连接到云台即可?

网友:
樓上的模友你的3d到了
那麼快

网友:
抗干扰加强板,是什么??h32d需要加装吗。精灵2需要加装这么多东西,看样子要重新工业设计出精灵3了

网友D:
你的 650能用三d云台?

网友E:
连接怎么都挂了

网友E:
链接怎么都挂了

网友F:
呵呵 又是一个坑 好大的坑啊 没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