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拜托大家帮忙指教。勿喷

楼主(2014-04-10):
如图,naza m lite多功能模块上的黑红两条线应该接在什么地方?是否需要还接什么插头?拜托大家帮忙指教,设备都买回来了 就是装不上,渴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有四合一的话,四合一有多一组供电,在接电池的红黑线两边,飞控的可以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四合一的话,四合一有多一组供电,在接电池的红黑线两边,飞控的可以焊上去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需要把电调拆开吗a

网友A:
48475444发表于2014-04-10 19:10:57

谢谢您的指点,请问需要把电调拆开吗a
我拆开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开了的

多谢您的指点

网友:
不必拆电调
直接和电调接电池的红、黑线并联就行

网友:
那两根直接接到电源上 直接和4和1的电源线喊到一起

网友:
直接接动力电源就好

网友:
不建议用四合一电调散热不好

网友:
那两根线也是焊接到电源上的、也就是分配板的电源进线处

看这里

网友:
并在一起都可以的…

网友: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fromuid=117325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指点,受益终生,本人不胜感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