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机云台

楼主(2014-04-10):
帮忙推荐一款能装卡片机的无刷云台吧,找了很久可选余地不多哦,麻烦了解给推荐一款,谢谢

楼主:
不会吧?难道没有好用的?

网友:
偶也在找用于tx100的,免得多买一个狗,貌似1987的有一款可以。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
弄俩电机,碳片碳管切切粘粘就是一个。我把飞狗卖了只留下板子,用于控制部分,妥妥的。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有卡片机云台,用着还不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2892&extra=

网友(2014-09-17):
您好,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个帖子介绍说您了解挂卡片机   刚入门 想问一下相机重量450 X100S 能否用呢? 想航拍一些质量高的照片 想入手DJI 精灵2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你好哦,首先我发现你的相机是不是富士的?这款相机有点长吧,如果你用这款机器的话,就要买微单云台了,微单云台价钱一般都在1000多块,普通舵机云台是肯定不能用了,再说载机,精灵挂微单确实小了点,就算挂上微单云台可能会发现精灵的起落架短了,我现在用的是680 六轴,挂的微单云台,当然相机用普通小卡片机,相片质量一般般啊,打算以后买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哦,首先我发现你的相机是不是富士的?这款相机有点长吧,如果你用这款机器的话,就要买微单云台了,微 ...

哦哦,我是纯新手哈。是富士的相机,重量比较沉..我看数据说是外形尺寸126.5×74.4×53.9mm  重量450g。本身就有个相机,觉得画质要比微单要好合计如果稳点别炸鸡就好...您说的是 MRRC680么 和F450比怎么样? 我问客服说是naza的飞控不能挂云台...
还有就是去网上查以为DIY会便宜,但是看到好多说F450一套下来1W多...要比精灵最高级都贵... 新手问题较多 请多包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