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脱号次航。。貌似很成功!

楼主(2014-04-10):
继清明后改装了气垫的进气量,再次下水试航,还是原来的配方,不是原来的味道了。。望大神们指正。。。。

网友A:
垫升气压不够啊,找螺距更大的桨、最好是3叶桨,如果电机吃得消,找2个3叶桨叠起来装,再加大垫升风道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升气压不够啊,找螺距更大的桨、最好是3叶桨,如果电机吃得消,找2个3叶桨叠起来装,再加大垫升风道的面 ...

我想给前面加个升力电机,不过不知道接在接收器的哪个插口,遥控接收器是4通的~还个问题就是跑完一圈,发现气垫里全是水。。。都能养鱼了。

网友A:
是啊,现在看起来还是排水航行

如果现在的单电机方案,风扇气流足够强的话,应该也可以。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垫升气流、气压

安装专门的垫升风扇话,那要看看这船有没有足够的静态浮力,毕竟会增重不少。如果设置垫升风扇,那现在的推力电机可以考虑换成双向电调驱动,就不会出现视频片头那手动脱困的尴尬

录像上看不清,如果可能,上传船底部照片,说一下现在的配置。我们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现在看起来还是排水航行

如果现在的单电机方案,风扇气流足够强的话,应该也可以。关键是要有足够 ...

方便留个QQ么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好久没用QQ了,因为单位没法上QQ。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好久没用QQ了,因为单位没法上QQ。见谅!

看的清楚底部么,跑完一圈后,气垫里面都是水,可不好清理呢~

网友A:
哦,难怪呢。
这底部的结构可不对哦。
你也别生气,这结构看起来应该是橡皮艇,而不是气垫船

气垫船的底部是开孔的,利用垫升风扇向气垫连续充气,气体通过底部开孔排出,从而形成一个气体构成的气垫。

就是觉得是视频上的船航行姿态不对,所以才要你拍船体底部照片的。现在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难怪呢。
这底部的结构可不对哦。
你也别生气,这结构看起来应该是橡皮艇,而不是气垫船

有6个小窟窿。不大,水老往气垫里面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6个小窟窿。不大,水老往气垫里面进

你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对,效率太低了。
常规来讲,船底中间的矩形是不开出气孔的,这部分应是个密封的箱体,用来提供船体静态时的浮力。不是你所理解的“由所谓的气垫来提供浮力”,因为看你说气垫(应该叫围裙)老进水,其实你所说的气垫是允许进水的。
气孔应开在围裙上,给你发几张图参考。

这是大型真船的底部结构,看它的围裙,有很多“手指”和“锥指”。空气通过环形围裙向底部供气,“手指”和“锥指”是用来在波浪中保证气垫稳定和抗倾覆的。船底那4个圆柱不是气孔,是着陆垫(La n ding Pad),在陆地停泊时用来支撑船体的。

这是模型或小型真船的底部结构,看围裙上的气孔。你也该这么开孔。

这是船的气流走向示意图,自己理解一下。

网上找到的3种气垫围裙结构的气流示意图,你的船属于第1种(无指围裙)。

不是你现在这种底部开孔方式一定不能用,只是这种方式的效率实在太低了。而且在没有充气时,水会倒灌。

自己慢慢理解吧,祝好运!

网友:
简单说吧:你现在这种结构,6个底孔排出的空气,立刻就消失了,因为没有围裙的包围,所以没法形成增压气室,形成气垫效应。

看下图,当从风扇启动开始充气时,气流会先将蓝色区域充满,然后通过围裙上的小孔向绿色区域充气增压。因为围裙上的小孔的孔径较小,所以蓝色区域会始终保持气压,也就保持了其形状饱满,从而确保了绿色区域的气体外泄量,保证船底气压垫存在。用你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气流部分直接从底部6孔排出,底孔开大了,就很难保证围裙中的气压。底孔开小了,则船底气压垫就会压力不够。

就这些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